[手持表] 测试几个电阻 简单互相验证一下表和电阻精度

楼主(2023-11-23):
简单互相验证一下表和电阻精度都可以!(也不排除巧合的可能)

网友:
好表,好电阻,真准呀!!!

楼主:
又找出几个。

楼主:
这几个是网友送的。

网友A:
牛!第1只陶封25M和第4只金封998.75K这类很难遇到,特别是998.75K 1ppm,制作1M标准电阻的好材料!
现在这种进口金封线绕电阻已经炒到天价,比金封金属箔都贵很多,一只都可以买一台HP3478A!
不用台式万用表34401来测试一下?

网友:
第2只如果实测温漂小于5ppm,也是不错的制作10M标准电阻的好材料!

网友B:
楼主宝贝不少啊,金封电阻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第1只陶封25M和第4只金封998.75K这类很难遇到,特别是998.75K 1ppm,制作1M标准电阻的好材料!
现在这 ...

太高看34401了,这表就是玩10V电压基准,别的都拉跨死了。。。哈哈,测电阻大点的小点的都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宝贝不少啊,金封电阻多少钱买的

忘记了。。。。闲鱼应该还有卖的,这个一组是四只不同阻值的。我只买了两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忘记了。。。。闲鱼应该还有卖的,这个一组是四只不同阻值的。我只买了两个 ...

哈哈,对抗组织,态度不老实啊,楼主,翻一下你的购买记录,里面肯定有价格

网友:
这表得多晒晒
精度真好

网友:
这个表太准了,准到心坎里!!!

网友:
好表一个,就是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对抗组织,态度不老实啊,楼主,翻一下你的购买记录,里面肯定有价格 ...

购买记录这种罪证都是及时销毁的。。。我记得我先买的,只买了两个,几个朋友后来去组团砍的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购买记录这种罪证都是及时销毁的。。。我记得我先买的,只买了两个,几个朋友后来去组团砍的价。。。。 ...

你老婆电话多少,我要联系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高看34401了,这表就是玩10V电压基准,别的都拉跨死了。。。哈哈,测电阻大点的小点的都不咋地。 ...

34401的DCV和DCR指标都不错。DCI指标一般般。
测试10Ω以下电阻,由于测试电阻电流只有1mA,会有至少4mΩ的不确定性,这也是主流6位半台式万用表的精度。
吉时利新出的DMM6500是个特例,测试电阻时,电流可达到10mA,测试极小电阻只有0.2mΩ的不确定性。
Fluke 289有10mA测试电流,但由于没有4线电阻测试,限制了测试精度。
Fluke 867测试电阻,电流最大也是只有1mA。

至于测试1MΩ以上高阻值电阻,指标会差一些。
不过,我用5位半3478A测试100K-10M哈蒙传递电阻,两个月观察下来,测试阻值波动在尾数1位以内,也就是不超过10ppm。
说明3478A测试高阻值电阻实际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34401通常也不会太差。
有一点要注意,测试高阻值电阻时,易受50Hz市电工频干扰,用屏蔽线+屏蔽盒测试比较稳定。
或者周边干扰不严重时,可以试试电阻接在双联、4联香蕉插头上,不用导线,插头直接插到万用表座,也会稳定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购买记录这种罪证都是及时销毁的。。。我记得我先买的,只买了两个,几个朋友后来去组团砍的价。。。。 ...

这操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4401的DCV和DCR指标都不错。DCI指标一般般。
测试10Ω以下电阻,由于测试电阻电流只有1mA,会有至少4mΩ ...

原来是要用大电流测试电阻才准确啊

网友:
厉害了,膜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要用大电流测试电阻才准确啊

对于极低阻值电阻,例如10mΩ。
通过伏安法测试,如果测试电流比较小,例如1mA。
那么电阻两端的电压只有10uV,这不但非常考验仪表的灵敏度和在10uV电压时的精确度,而且热电势影响非常大,一般的万用表、电压表,很难测到准确的数值。

但是,如果电流加大到1A,那么电阻两端的电压会达到10mV,这样精确测试的难度大大降低,测试的稳定性也大大增强。
这时,电阻的功耗仅为10mW,多数电阻不用考虑发热而发生的阻值变化。
如果有部分电阻功率非常小,或有电流限制,那么可以减小到100mA-300mA左右,这时对于10mΩ电阻来说,功耗仅为0.1-0.9m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