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封一个还热乎的清风无线插排

楼主(2023-11-23):
拼兮兮3块多入的,原价因该是6元多,平台给了3元,没撸的了那就搞个清风插排吧,心想总比抖音几元的铁条好些吧。
啥也不说了上图,乘坛子还如丝般顺滑,赶紧抓准机会发个帖过过瘾。。。

整体外观

包装袋

前后盖铰链设计,并且标识还挺全,PP材料,好评

侧面看铜片间应该不会碰到一起

开关表示,带灯,估计单买这个开关应该要几大元

铜片0.5MM厚,刚性还不错,这类铜应该加了合金的,不然纯铜会很软吧

指示灯设计到开关,要点成本的,好评!

结束,总体还行,比抖音几元的铁脚好太多

对了,忘记给大家说了,后来我偷摸着放大镜仔细看了看,那个指示灯限流电阻是654还是624,也就是650K或者620K 忘记了

网友A:
和公牛一样都是用便宜的黄铜插座。
难道慈溪都是流行这样的

网友B:
估计一会儿就不丝滑了

网友C:
插排做工尚可,但没看出来哪里是热乎的,中评。

如果插排包邮给我里面再塞上199块钱,可以考虑改好评

网友D:
中规中矩的做工,一般使用完全可以了,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公牛一样都是用便宜的黄铜插座。
难道慈溪都是流行这样的

紫铜黄铜价格相差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规中矩的做工,一般使用完全可以了,感谢分享

低端插排感觉铜片要上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排做工尚可,但没看出来哪里是热乎的,中评。

如果插排包邮给我里面再塞上199块钱,可以考虑改好评{:067 ...

这生意我来,39兄我们天边边喝茶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一会儿就不丝滑了

太不稳定了,真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和公牛一样都是用便宜的黄铜插座。
难道慈溪都是流行这样的

公牛也不是全部黄铜吧,至少几年前那个40多带USB的排插就不是黄铜了

网友:
看着还不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公牛也不是全部黄铜吧,至少几年前那个40多带USB的排插就不是黄铜了 ...

公牛的新国标的基本都是黄铜,老国标的还是镀镍磷青铜。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网友:
清风也算个品牌,质量还行,比那些垃圾强多了

网友:
3块多一个,还是很划算的。

网友F:
这个品牌基本是能用下限了,外壳有点软铜片单薄。但考虑到家里多出来的线头都是0.75平,也过不了大电流倒也足够,不带开关比较好,开关是个隐患点,接触面积小易发热。

网友:
紫铜黄铜怎么这么多铜呀

网友:
清风插排相对做工和用料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品牌基本是能用下限了,外壳有点软铜片单薄。但考虑到家里多出来的线头都是0.75平,也过不了大电流倒也 ...

但价格也是公牛的零头,2000W应该问题不大,像公牛正泰等大牌用的独立座和铜条加强筋我也觉得好啊,现在想想我还真的喜欢以前老插排独立座然后几根硬铜线连接,现在好像都不那样生产了,,,,

网友:
用黄铜算有良心的 舍得用料的插排多数用锡青铜

网友:
差评 没用磁铁试

话说我买的黄铜315焊机插头用强磁内吸上有图为证   只是没有那么吸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