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13摔后无服务、找人修后又无WIFI了,漫长的维修

楼主(2023-11-23):
小区一中医诊所陈医生的苹果13,说摔过后无服务,找人修了一下午后暂未修好,还新增了搜不到WIFI故障

拆机

拆下主板,把电池及面容组件保护下

主板正反面图,因被修过,正面的B2B连接器防水海棉及背面的散热贴都撕掉了

分层看看修过哪里?内部好脏,仔细看基带IC被重焊过

再看看下层,发现中层与下层板头位置(图片上方)已经开裂了,不用说也是有掉焊点开路啦,搞不懂那个维修师傅怎么直接开干基带IC??

先把上层主板清洁下,看起来明显舒服多了吧,板周边显微镜下一一观察后无掉点,幸运!

下层掉点开裂,一般情况都是需要更换,因为是高温锡,即使补点补好后也是超难焊好的,于是乎要购买下层主板,先把原下层板的加密套件基带、WIFI、基带码片拆下来,下图为拆后的样子

买回的板处理好焊盘,3个元件备焊,最下面有颗极小的码片IC

焊好后清洗干净来个合影

用小型回流焊台贴合,贴合前须重新植锡(158度锡膏)

装机壳中测试下,信号及WIFI都出来了,都是半夜了喽!

拆出主板把表面清洗干净

购买散热贴纸及防水海棉今天到货后,把主板美容下,恢复原厂的样子

处理好的主板装回机壳中

装屏,内部清洁干净(包括指纹)

开机进入系统

WIFI关掉,5G信号标显示下

完美修复无服务、无WIFI故障

想不到咱小区里陈医生也给我送鸡腿来了,谢谢喽!
END

网友:
高山仰止,专业人士

网友:
中医诊所医生。它比西医赚的多多了。你应该让它送你一个凤凰腿

网友A:
“iPada1474 远古pad,16g的升级内存人家都不做了,问下升64g你做不做,多少钱$_$

网友:
技术好,细心

网友:
手艺人,这加热台不便宜。

网友B:
码片飞了会导致血压飙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码片飞了会导致血压飙升

飞了会哦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ada1474 远古pad,16g的升级内存人家都不做了,问下升64g你做不做,多少钱$_$ ...

人家不做,我经常做,只要你舍得花米

网友:
楼主看起来就是专业维修的呀?工具齐备省了不少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家不做,我经常做,只要你舍得花米

多钱,顺便加焊下充电口

网友:
高手。这活太精密了。

网友:
漂亮!必须吃鸡腿。

网友C:
哈哈  想起来我那台重摔11  256G的 有WIFI但是没服务   寄给两个维修师傅都说没法修 后来咸鱼500块钱卖了

网友:
太专业,只能观赏,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  想起来我那台重摔11  256G的 有WIFI但是没服务   寄给两个维修师傅都说没法修 后来咸鱼500块钱卖了  ...

要么是维修员水平不行,要么是你没出起价钱,要么是个别维修员素质不行他修不好故意弄成别人一定也修不好。。。

网友:
要有金刚钻才能揽瓷器活

网友:
这活不得收两个二百五!?

网友:
手艺高超,再问一下:修这个多少钱?以后有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