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低水压用电磁阀 哪种比较划算??

楼主(2023-11-24):
想用于定时自动浇水的,接山水,水压一般,比自来水小一点。

看了一下正泰之类的,竟然叫价五六十,还要水平放置,通电时间15分钟,怎么又贵又不好用?

洗衣机电磁阀才10元,但接口好像不太合适,无法密封。 不知道净水器用的电磁阀适合不?

网友A:
太阳能上水阀,有无压款,供电可选。有泥沙容易堵。
便宜

网友B:
普通的太阳能热水器上水用的电磁阀,10几块钱一个。。。。

网友:
太阳能电磁阀 自动上水阀 仪表电磁阀DC12V 太阳能配件

网友:
自动浇水多大流量

网友C:
太阳能的上水阀居然便宜这么多

网友:
有些场合质量比价钱排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太阳能热水器上水用的电磁阀,10几块钱一个。。。。

不知道反向能接受压力不?想并联多一个开关,实现即可定时又可直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上水阀,有无压款,供电可选。有泥沙容易堵。
便宜

看了一下评价,感觉很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的上水阀居然便宜这么多

看评价好多一个月坏了

网友:
便宜没好货

网友D:
随便买,都能用,注意有些是先导式,得防污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反向能接受压力不?想并联多一个开关,实现即可定时又可直通。

并联直通何来的反向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并联直通何来的反向压力?

那就是压力平衡(未开水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便买,都能用,注意有些是先导式,得防污

找了几个太阳能上水器的评论,,都是用不久就坏。  我还是买个科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压力平衡(未开水时)?

这种情况下,电磁阀后压力是小于阀前压力,何来反向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