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夜深人静听到马桶异响,原来是...

楼主(2023-11-24):
如题,到处找原因,终于发现进水软管漏水,漏水不大还好,不会有安全风险,没错就是软管中间漏水,猜是里面橡胶管沙眼或者是破裂,大家放心这个位置基本10年没动过了,不会是人为损坏的。
得出结论:真的有寿命的。

话说网上看了看,软管真便宜,还不锈钢的,才小几元而已,还带小扳手,真香,

网友:
不得漏到地上一滩水吗?

网友A:
这种外面有金属网包裹的水管其实是外强中干,里面包裹的塑料管非常单薄,时间长了老化就会裂开!还是那种整条都是透明硅胶塑料材质的耐用!

网友:
这个角阀看起也该换了

网友:
马桶记得安装单向阀

网友:
水管质量差,时间长了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外面有金属网包裹的水管其实是外强中干,里面包裹的塑料管非常单薄,时间长了老化就会裂开!还是那种整 ...

可能那种纯不锈钢的螺纹水管更耐用点

网友:
波纹管是不是耐用一些?

网友:
有纯不锈钢的波纹管,细螺纹的比较软,耐用

网友:
波纹管质量也堪忧啊,我厨房龙头下边的也没用几年就有砂眼了

网友:
都有使用寿命的吧

网友:
有异响还好,不注意没动静就搁那一直漏更糟心。

网友:
换个好点的吧,省心

网友:
感觉这些在阴暗潮湿位置的管子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接口螺丝好像是锌合金,用久就易碎了

网友:
都有使用寿命

网友:
这些地方得多检查,否则说不准啥时候就漏了,卫生间还好没有大影响,最多跑点水,就怕厨房,容易泡屋子。

网友:
10多年了,该换换了

网友:
我家的这种水管全部换成不锈钢波纹管了,这种管子用不了几年就容易老化漏水

网友:
这种配件要买质量好的。要是人不在家,管破裂了,那可就是大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