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没有可能,将自家电动汽车充电桩里的电,接到家用

楼主(2023-11-24):
阶梯电价真的受不了,一年超过4800度一度加3毛,也就是峰电划到了8毛多一度,家里院子里装的电动汽车充电桩是不实行阶梯电价的,一年不管多少度都是5毛多和3毛多,那么从充电桩里接电给家用,有什么问题不,充电桩里是没有零线的,只有3根火线1根地线,所以可能还得用家里的零线。

再一个就是抓到会不会当偷电处罚,但是这个算偷电又有点勉强,因为用电也是交钱的。

网友:
一年四季都充电会不会有人查?

网友:
可以,我看刑

网友A:
目前小区不会给你这么用,一个原因是家用电表容量可能不足,另外充电桩大都要求三相电,家用除非另外申请只有单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小区不会给你这么用,一个原因是家用电表容量可能不足,另外充电桩大都要求三相电,家用除非另外申请只 ...

你可能理解反了,自家院子里装的充电桩,是从公共电表箱里直接接的独立电表,新开的户头,按表缴费,电费不实行阶梯电价,然后将这个三相电,接到家里的用电设备(比如三相电的中央空调),这样空调的电费就从电动汽车的电表走了,缴费也按电动汽车的电费交了。

网友:
车子充满电,然后对外放电,一点都没有违规

网友:
充电桩不是峰谷计费吗,技术上是没问题的,供电公司不会让你这么干

网友B:
你可以给新能源汽车充电,然后再用汽车的外放电功能,完美用上谷电

网友C:
偷电妙招:

制作一个 U型 导线

插入电表红线进线口和出线口,桥接出入电流,是电流不经过电表!

不用谢!拿去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给新能源汽车充电,然后再用汽车的外放电功能,完美用上谷电

前段时间蔚来汽车免费换电薅羊毛,比这还划算

网友:
有没有一种三相变单相的变压器?

网友:
目前,对于各类机床、机械设备等一般电器电源或照明电源,都需要使用单相电源,因此就需要将三相电源变为单相电源。三相配电变压器二次侧有三根火线、一根零线,对于直接用火线、零线取单相电的用法会造成三相电流不平衡,这是因为,如果从a、b、c任意一相和零相取单相电,则一相相电流为s为额定容量,u线为额定线电压,其他两相电流为0。并且,当直接用火线、零线取单相电时,-火线对地有电位差,容易造成触电事故。

网友:
算偷电啊,好比你去超市把鸡蛋换个白菜的价签去结账 你再看挂表签的协议有没有规定用途,规定了就坐实

网友:
没人举报就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偷电妙招:

制作一个 U型 导线

太狠了!!建议不这样写以免误人!或者评明只是个玩笑,莫当真!!

网友:
技术贴,难得啊。

网友:
你别说,还真有这样的人。
我有一个同事家里是自建房,用充电枪转接头改造了380v直流转220v交流的取电器,引出导线接了个16A的三脚插头,断开家里的空气总开关,把三角插头插在家里16A的三孔插座上,可以带家里照明神马的小功率用电器。有人来查时充电枪转接头一拔,藏起来就行了。

网友:
有人举报的话一查一个准的,几个月或者几年的用电曲线一比较就知道你是不是多用了。安装充电桩时签订协议里应该是明确规定了使用范围就是给车子充电!

网友:
充电桩的插接口不是设置有什么需要协议支持的设备才能通电的吗?

网友:
供电局的财力和物理能把你告得屁滚尿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