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XILSPOT AIP5网桥的管理IP

楼主(2023-11-24):
海鲜收了个网桥,不知怎么进入设置,谁知道的谢谢。

网友:
用网线接入电脑应该能知道吧

网友A:
我手里有百米2,刷了波讯固件,默认情况下其LAN地址是192.168.1.1。
如果把百米2设置成AP模式,且选择了LAN地址为“动态获取”,然后把百米2接在一个A路由器(192.168.10.1)LAN下面,手机连接百米2的WIFI后,用浏览器进入A路由器设置界面,可以看到百米2获得的新地址192.168.10.123,然后浏览器进入192.168.10.123就能对百米2进行设置了。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楼上的方法可行,只要东西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有百米2,刷了波讯固件,默认情况下其LAN地址是192.168.1.1。
如果把百米2设置成AP模式,且选择了LAN ...

这个网桥没有切换开关,只有两个网口一个复位,网口上分别标有ETH1/POE IN和ETH2/ POE OUT接在路由器LAN口进入路由器也看不到网桥。

网友B:
接电脑找个局域网软件扫一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电脑找个局域网软件扫一扫

用LANSEE扫了,和在路由器中看到的所有终端设备一样就是看不到。现在这个网桥恢复出厂用网线连接路由器可以发射无线信号不加密的,用手机连接这个AP后  在路由器中可以看到网线连接的设备是手机。手机获取的IP由路由器分配。就是看不到这个网桥在AP模式下的IP 但连在路由器下的交换机可以看到  然后可以用路由器分配给交换机的地址进入交换机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