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戴森吸尘器V6V7V8红灯解锁PIC16LF1847刷机简易教程

楼主(2023-11-24):
既然有坛友需要,前面也讨论过,下面再简单细说一下。
从左至右分别是V6,V7,V8红灯的电池。

最右边的V10的电池,不能用这个解锁

解锁第一步是拆外壳,这个非常简单,略过,需要测量电池是什么问题导致红灯。

导光板我一般要拆掉

挖掉硅胶,露出编程固件的写入口,一般靠近最左边,几个圆过孔焊盘,标注是N7,N3,N4,N8,N9,按顺序插入

第一步read,连接单片机

第二步备份单片机导出hex文件

第三步导入hex刷入解锁

第四步退出完成

写完固件就蓝灯正常

充电也正常

最后做一下均衡充电

这是V6的板子,跟V8,V7类似

测试容量,衰减的就把电芯抠出来换掉,这个完美拆掉电芯保留镍片的V8

楼主:
戴森V6吸尘器电池红灯软件解锁的讨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054339

对自制固件原作者GitHub - tinfever表示感谢,附上自制固件下载地址:

GitHub - tinfever/FU-Dyson-BMS: (Unofficial) Firmware Upgrade for Dyson V6/V7 Vacuum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https://github.com/tinfever/FU-Dyson-BMS

软件固件都在外网下载

网友A:
原装的芯片竟然没加密可以直接读出,厂家真是良心啊,估计锁定信息保存在eeprom某个位置,改一下eeprom就好了,楼主有那么多个,可以试一下用原装好的读出flash和eprom写到坏的电池里面,看看能不能修复

网友B:
刚好再研究 怎么刷DY v8的电池,再考虑买个编程器不,好贵,一百块,比电池保护板贵多了,只刷一台貌似有点亏

网友C:
心思用在电池上,不厚道

网友D:
感谢楼主。请教一下,V6,V7,V8在使用上,提升大不大?电芯规格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E:
这个的电池真不容易抠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心思用在电池上,不厚道

电池最容易出事,厂家只是为了逃避责任顺道狠狠赚一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的电池真不容易抠出来。

四节容易,两节胶很紧,基本要抠破皮

网友F:
这属于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小白,哪天弄个编程器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属于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小白,哪天弄个编程器来玩玩

编程器现在也便宜了,有人四五十块搞到,我花了78

网友G:
引用 楼主:
编程器现在也便宜了,有人四五十块搞到,我花了78

早就买国产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早就买国产电池了

朋友买了国产电池,说半年多就挂了

网友D:
貌似闲鱼上也有买刷好固件的保护板,20多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鸡腿。。。。。

哈哈哈,我就要了电芯,板子和壳子我挂咸鱼贱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的芯片竟然没加密可以直接读出,厂家真是良心啊,估计锁定信息保存在eeprom某个位置,改一下eeprom就好 ...

我比对过,原厂蓝灯程序和红灯程序有147处数值不同,互刷没试过,国外大神说的重置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好再研究 怎么刷DY v8的电池,再考虑买个编程器不,好贵,一百块,比电池保护板贵多了,只刷一台貌似有点 ...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为了一台刷机不合适,
后来四台V6,一台V7,三台V8,一台V10的时候扛不住了,果断剁手。本地可以找我免费刷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请教一下,V6,V7,V8在使用上,提升大不大?电芯规格上,有什么不同? ...

V6最经典,V8比较推荐,功率大一些,电芯18650,V8是20700,可以扩217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闲鱼上也有买刷好固件的保护板,20多块

那看来我卖便宜了,解锁带壳的我才卖20还包邮,白菜价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