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惠普激光打印机打印空白如何判断是高压板还是激光器问题

楼主(2023-11-24):
打印机开机不报错,但是打印任何东西都是空白,没有东西替换测试的情况下如何检测高压板是否正常,能否直接使用47型指针万用表2.5KV档测量高压电压?能不能使用其它光源直接照射硒鼓以测试激光器及高压板的好坏?

网友A:
一般换一个硒鼓就好了!

网友:
激光器高压板坏了应会报错误代码,,打印空白可能是转印部分出问题

网友B:
重启了吗,换电脑试试了吗,换文件打印试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换一个硒鼓就好了!

这么简单的问题肯定早试过了,硒鼓换的新的,激光器都拆开擦过了,高压触点也打磨过,用led手电直接照射硒鼓没效果,不知道是高压有问题还是led光不能让硒鼓产生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启了吗,换电脑试试了吗,换文件打印试试了吗

不要把我想的这么小白

网友C:
高压问题不是会导致打印全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压问题不是会导致打印全黑吗?

高压坏全黑还是全白其实我也不确定,这个打印机之前有人修过没修好,他说他换过高压板还是一样,说这个高压板没坏,但是激光器也有拆过的痕迹,少装了2颗螺丝,我就想知道用万用表能不能测高压,能测的话测一下就知道是不是高压坏了

网友:
你可以通电打印,中途直接拔电,然后取下硒鼓看鼓芯上面有没有字,没有字的话估计是激光器有问题,有字的话估计是定影

网友:
我是小白路过,学习了

网友:
定影膜上卷上纸了。造成定影温度不足 。

网友:
指针万用表一般有2500V高压档

网友D:
打印空白一般是激光器或高压板的问题,使用卡纸法可以确定是不是激光器的问题,硒鼓上有字迹,肯定是高压板,惠普1010 1020 高压板35v电容故障会导致空白,在变压器附近很好找,用万用表检测一下就能确定!如果高压板换的是正常的,激光器也正常,无疑是主板的问题了!最最重要的是你要说出机型,这样问题很好确定,如果是三星的机子就别修了!

网友:
高压,接个电笔看看,通电瞬间亮不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打印空白一般是激光器或高压板的问题,使用卡纸法可以确定是不是激光器的问题,硒鼓上有字迹,肯定是高压板 ...

为啥三星就不修了

网友F:
借宝地跟贴也请教一下打印机,HP 1015黑白激光打印机(1020同款),打印颜色较淡,加粗后也远远不到正常水平。
本以为是硒鼓问题,但换了2个新硒鼓还是同样表现,因此差不多怀疑是打印机问题了,但究竟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啥三星就不修了

很多年前就有这说法,据说是一次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印空白一般是激光器或高压板的问题,使用卡纸法可以确定是不是激光器的问题,硒鼓上有字迹,肯定是高压板 ...

是高压的问题,不过高压板没事,我是第一次弄没有经验,闲鱼上买的别人的问题机器想自己修,他其实是高压板上有个接地的螺丝没有上,这个螺丝装上后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借宝地跟贴也请教一下打印机,HP 1015黑白激光打印机(1020同款),打印颜色较淡,加粗后也远远不到正常水平 ...

共同学习,这个90%是高压板的问题,因为我也遇到了,闲鱼收了个1010的机器,进纸系统坏了,换了个进纸组件,换了定影膜,我感觉效果挺好了,让一个专业修的师傅看下测试页,他说颜色淡,我问他是哪里的问题,他说是高压板,因为没进纸系统就没给这个师傅钱也不好意思再要高压板换了,然后我把机器所有的高压触点全都打磨了,激光器也清洁了,还是淡(绝对不是硒鼓问题),网上查查,有个帖子有人回复的一模一样,结论是高压板问题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90707868,但是高压板既然也能用会有什么问题呢?开关电源电压应该是固定的,难道是电容老化了容量小电流不足?这个还需大佬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共同学习,这个90%是高压板的问题,因为我也遇到了,闲鱼收了个1010的机器,进纸系统坏了,换了个进纸组件 ...

谢谢指导啊。
TB查了下高压板配件,好贵啊。。。

准备哪天拆开自己测电容试试,或咸鱼收一个坏打印机去换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