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这个是MLC颗粒吗?PF003-10AL

楼主(2023-11-24):
(图片)

网友:
是的吧!!应该 2246

网友:
大S下面覆盖的才是型号,这只是分级标示,如果是46XT,99%是mlc

网友:
老制程mlc,al也是好芯片,就是容量太小。

网友:
PF003-10AL对应大S编号:FBML84C81KDMABJ5
对应详细信息:(补充内容:其中L84C为制程代号,表示这是20nm的2D MLC闪存)

网友:
和我以前一块板子46xt很像,不过那块是正反两面4颗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