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升5V电荷泵芯片0.2元每个

楼主(2023-11-24):
如题所示,一图讲完,自留底的。输出电压为5v,不能调整的。

想用作9v万用表电源,可参考第二个图。由于R1的值为20兆欧级别,能大大降低休眠电流,但如果天气潮湿会引起出压不稳,建议用热熔胶把整个电路熔封好,减小外湿的影响。坛里有坛友长篇大论地介绍过这个电路,看得人家眼花花,不如我用一图讲明白,我最牛B,哈哈哈。。。。。。

网友:
学习了,好基础的东东

网友:
封装有点小,不好焊接

网友A:
我以前帖子里改山寨FC游戏机就是用这个电荷泵。

把锂电池升到5V,然后用3.3V的LDO给游戏机供电。

这样避免电池电压降低到3V左右游戏机无法使用的问题。

网友:
HX4004,这个好,用在台称上不错, 电荷泵可以用对电源纹波要求比较高的模拟电路上.

现在芯片公司都比较计较了,特别是中国的芯片公司,低价出货,小封装价格可以做的低点,现在铜价高,做成大的,价格要高些.
也就几分钱的事也会计较.

网友B:
芯片最大输出电压多少?能用来作升9V给万用表用吗?

网友:
灵魂画手
纯手工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最大输出电压多少?能用来作升9V给万用表用吗?

固定5v出,不能调整的。你可以用B628,电感式串联升压电路,出压可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帖子里改山寨FC游戏机就是用这个电荷泵。

把锂电池升到5V,然后用3.3V的LDO给游戏机供电。

3.7V-5V-3.3V?效率有很大影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3.7V-5V-3.3V?效率有很大影响吧

工作电流50mA以下,经常30多mA,塞个5000mAH的电池,我还在乎它效率?

稳定好用即可。

网友:
我用这种东东。不算运费单价7毛钱左右一个,可升压到5v 8v 9v 12v  四个电压值,通过板上 a b 短接点组合实现。为了效率问题一般万用表用8v就可以了 ,实测电压未8.2v左右。
拆除led下的短接位,空载在0.5ma以下,具体可能是更低,时间长了,当时也没记录大致测量了一下。看介绍,这种不适合电流>0.5a以上的负载,对付代替9v电池的绰绰有余。我改了寻线仪,测线仪,及lcr t4晶体管测试仪。实测最低供电电压为2.5v左右,这样用除锂电池外,两节aa 或aaa电池也能使用

网友:
记录一下,后续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回贴

3.2V铁锂供电,出压4.94V空载,带50欧电阻作负载出压4.91V,能带载起动,出流大约100mA,效率大约百分之七十八。芯片发热小,能长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