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块牧田21v电池,请教如何改成4串16.8V的

楼主(2023-11-24):
这块21v电池使用正常,是5串保护的。现在需要使用在16.8v的设备上。我试着把B+的红线拆开,重新焊在B4处,有16.8v输出,但不能带负载,带载就输出为0v。第二次是红线焊在B4处,B4原来的细蓝线脱开,现象与第一次一样。请教一下怎样改成4串的。芯片是cw1053

网友:
看起来像山寨,不像牧田。
板子要换吧

网友:
看板子和焊点,不是原厂的

网友A:
不要动红线,把靠近负极的第二节电池拆掉,换成导线,把芯片6脚和7脚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动红线,把靠近负极的第二节电池拆掉,换成导线,把芯片6脚和7脚连起来, ...

按此方法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此方法还是不行

看来得反过来,断开正极第一粒电池,短接芯片1-2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得反过来,断开正极第一粒电池,短接芯片1-2脚

再改就是把红线焊在B4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得反过来,断开正极第一粒电池,短接芯片1-2脚

这个就是把红线焊在B4处吧

网友:
还是在电路原理图上好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把红线焊在B4处吧

是的,只能试试看了,有些芯片支持降串,有些可能不行

网友:
想不到这个还这么难搞?看起来普通但实践起来不普通啊

网友:
是不是山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