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马自达3 换副水箱换防冻液作业

楼主(2023-11-24):
那天偶尔打开机盖清树叶 发现副水壶空了!

去年在途虎换机油时他说水箱有裂痕 我不记得到底是说副水箱还是水箱了.....

没办法跑到4S店抬起来查了一下 不给免费查 检测费就收了88.....
车抬起来看了半天 水箱没问题
然后看到水壶上有个口子 在噗噗冒泡....

直接下单了一个副厂的  不要盖子 20多一个.

年头到了 一直想换防冻液, 顺便买了4瓶直接换掉
还没到货 先加点蒸馏水,  挺几天

下面直接开拆

要用一字螺丝刀 拧开

放干了之后 网友说这里应该打火30秒排空管子里的积液, 我忘了...
就这样吧
直接大力钳拆卡箍

下面大管子卡箍朝右 要先拆壶身上的卡扣再拆 卡扣要用螺丝刀砸进去撬一下才拆得开 忘了拍了

拆下来了

开始装新的 发现旧的两根管豁口是对着朝外的 副厂的没做对,  把左边的也做在同侧了, 只能扭180°插进去....

装好了

灌防冻液 敦敦敦~敦敦敦~ 只用了2瓶半 还剩了一整瓶没开  难怪网友说三瓶就够了, 但店家说要4瓶, 怕不够才买了4瓶

新旧对比一下

新的是粉红色的 用久了 颜色就变深了

网友A:
冷却液放完了还打火30秒,这操作不怕高温拉缸么???

网友:
水泵坏了,不知道,防冻液漏光了,低速跑了30公里,毫无压力

网友B:
排空了打火,我不敢。
水箱上贴个膏药可以堵漏吗

网友C:
听说换防冻液需要清洗后再加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换防冻液需要清洗后再加新的

有洗.  排空后 又灌了一大桶屈臣氏蒸馏水排空 简单洗了一下水箱.

想洗干净点应该是 灌了水后打着了 让蒸馏水循环一段时间 再排空, 嫌麻烦就没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空了打火,我不敢。
水箱上贴个膏药可以堵漏吗

我也是没敢干
网友解释说没事: 就是为了强制把管道里剩的残水 泵回副水箱去,  打火只跑30秒,  没等温度上来, 就熄火了

理论上是可以的 比如说用铸工较  但我10年的车 塑料件都老化了, 怕这里裂 其它地方可能也裂,
实际拆下来发现 底面靠大管下面那里,能看到也有些裂 只是还没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却液放完了还打火30秒,这操作不怕高温拉缸么???

刚点火30秒 发动机温度都没上来呢 就熄火了

网友:
十年老车,建议考虑下次保养的时候,把橡胶管道都换掉。。。我就试过水管道爆裂,到了半路趴窝。。。

网友D:
这样子外面糊个AB胶可以不。

网友E:
为什么在上盖的裂缝能漏那么多冷却液?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在上盖的裂缝能漏那么多冷却液?

这是个好问题,

是慢泄漏.我去年双十一时看到是到min那根线, 今年看到副水箱空到底了,  但跑了一圈看泵回来的还有一些, 说明副水箱只是一部分, 大部分还在水箱里,
一年损失了大概几百毫升吧

我想应该是车在晃动中每次液体晃到那个裂缝 就在压力下渗出一点, 一次一次来回晃, 就越来越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个好问题,

是慢泄漏.我去年双十一时看到是到min那根线, 今年看到副水箱空到底了,  但跑了一圈看泵 ...

哦,这么长时间,这个应该是副水箱压力溢出。
我那台三菱,今年年中换了散热器,散热器应该有沙眼,转速2000以下没事,2000以上就漏,3000就直接雪崩。年初加满的副水箱,四月发现没了,后来加了一次,按照日常开3天检查发现又没了,又补了,只敢开2000以下,特别红绿灯那个憋屈油门都不敢踩。发现这样开可以开一个星期都没事,最后检查才发现散热器下面有一滩水,车的底板兜住了,直接没有落地,所以一直发现不了漏水。

网友:
动手能力比较强,省下的就是挣到的,能省就省着点。

网友:
十年了,塑料件老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洗.  排空后 又灌了一大桶屈臣氏蒸馏水排空 简单洗了一下水箱.

换防冻液中间用水清洗?你能保证在加新防冻液之前水箱里面的水排干净了吗?我觉得用防冻液清洗还行,用水,以后对水箱就是隐患。我换过一回,直接加满防冻液,发动车运行充分,再全部换掉。不过这个要求用一个牌子的防冻液。因为我用的是桶装的长城防冻液(9.5kg的)不存在掺了的情况。

网友:
水箱散热器底部应该有一个放水螺丝的

网友:
原来这个水壶叫副水箱啊,我以为就是个观察加水使用的呢
话说你的螺丝刀有点年头了

网友:
烤,这螺丝刀可是有年头了,古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子外面糊个AB胶可以不。

不行,里面有压力,AB胶封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