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dows] U盘修复软件(USB Repair)汉化绿色版

楼主(2023-11-24):
         USB修复是一个易于使用的应用程序,可以尝试修复USB设备错误或USB驱动器安装失败。它也是解决其他几个设备管理器错误代码的可能方案。这些错误代码包括代码19、代码31、代码32、代码37、代码39和代码41。
遇到USB设备问题时,通常会考虑重新安装Windows或使用系统还原将其还原到以前的功能版本。但是,使用此工具时可能没有必要这样做。希望它能解决你的USB设备问题,但不能保证它能正常工作。USB设备可能会出现一千种问题,包括物理硬件损坏。此工具尝试解决USB设备配置错误,仅此而已。

       在运行USB修复之前,请先创建一个系统还原点,以防万一出现问题。您可以通过单击主程序界面上“工具”菜单下的“创建 Windows 还原点”菜单项来创建系统还原点。

         界面非常简单,只需单击一下即可执行所有操作。您无需编辑注册表项或进行其他复杂的设置即可修复USB设备错误。要修复 Windows 中的 USB 设备错误,请下载并运行 USB 修复工具。在主界面上,单击“修复USB”按钮。重新启动计算机并检查问题是否已解决。否则,可能是物理硬件有问题。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WVNVTrUVJOiGvF-lWI-CA?pwd=0ofa
提取码:0ofa

网友:
用数码之家以前出的“护U使者”,功能比这个强大多了。

网友:
备用,修电脑的时候用的上

网友(2024-06-13):
啊哦,来晚了,该分享文件已过期,可以补吗?谢谢

网友:
通常会考虑重新安装Windows
此工具尝试解决USB设备配置错误,仅此而已。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先收藏了

网友A:
U盘坏了,试几个工具,管用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坏了,试几个工具,管用的不多。

物理损坏,还有掉固件统统不能用

网友:
真坏了,还是直接重新开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