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简单评论一下买到的几个快拆手柄。

楼主(2023-11-24):
前几天偶然发现快拆手柄有点意思,于是在自己认为合理的价位内就选了几个品牌都买了一个。

第一款是拼夕夕买的,别问为啥,因为便宜。比小黄鱼还便宜。说是出口品牌,上边写着 wolfcraft   不知道啥品牌。不过感觉质量还可以,但是只能用单头批,是单珠自锁,珠在棱角上(这样设计,可以使用那种在棱角有一个小缺口的批头)。

这款长的,标价11.3,首单优惠3店,8.3到手。接口略有旷量,但是想到不到10块钱的价位,自然就接受了。而且个人感觉性价比挺高。缺点是不能用双头批。

这款短的是看长的还不错,后买的,没有了首单优惠,价格为8.4元。不过出了点差错,第一次寄来的自锁机构里边居然没有滚珠。反馈后卖家补寄。赞一下这售后。

第二款是安库的   所有披头通用,也确实我手里的所有披头都能用。不过有一个缺点,因为里边有个弹簧,松脱自动弹出批头,致使短头的单头批插入后,前后有旷量。就是当你往前用力顶的时候,批头会先缩回来一些。这点非常影响手感。但是,除了这一点,其他都不错。这个是双珠自锁,珠在平面上。批头横向旷量比第一款小,但是也有一些,能感觉出来。这款是在某宝买的,别问我为啥,因为有省钱卡。券后27.99。

这款手感非常好,是所有买的里边最称手的一款,虽然前后有旷量,还是留着了。后续要进行改装,解决单头批前后旷量问题。感觉安库的还不错。就又买了另一款。

这款14.9,某宝入的。但是,发现严重问题,就是轴向上   手柄和批头套筒不同心,而且差很多。转起来是瓢的。非常明显,卖家居然还不承认,最后平台支持退货退款了。

第三款   汉普手柄    这个手柄是三珠自锁的,旷量也还可以,也兼容双头批(细头双头批不兼容)。不过同样有前边安库手柄的问题,批头在轴向上有旷量。手感没有安库绿色手柄的好。个人感觉轴向旷量这个问题非常要命,必须得解决。所以就没要,退回去了。期间有一次里边的弹簧居然自己飞出来了,后来安回去就好了。

第四款是 威威的手柄。 这个手柄是单棍自锁。锁止机构不是钢珠,是一根横向的钢棍,锁止面是六面中的一个面。所以,这个手柄旷量最小,批头夹得比较结实。但是感觉手柄太大了,手感不是特别好。价格也不便宜。而且,手柄包胶居然都是液体间隙得纹路。卖家说每一把都这样。80块钱一个手柄,居然还不称心,索性也退了。

总结,要完美的手柄,就还是老实上 威汉 维拉 PB  之类的顶级吧。其他非顶级的,各种参差不齐,只能买回来自己亲自体验。本人最终留了安库绿柄那款,因为那款感觉手感最好,大小合适,价格也合适。后续把轴向旷量问题自己想法解决一下。期待后续吧。

网友A:
典型的抚摸党。我们都是五金店几元钱一把的螺丝刀,不是自己敲烂,就是工友接走,或者不知道怎么就不见了。所以没必要买太好。能用就行

网友B:
几乎不会用换头的螺丝刀,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抚摸党。我们都是五金店几元钱一把的螺丝刀,不是自己敲烂,就是工友接走,或者不知道怎么就不见了。 ...

看法一样,工具常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抚摸党。我们都是五金店几元钱一把的螺丝刀,不是自己敲烂,就是工友接走,或者不知道怎么就不见了。 ...

要么拿来当撬棍用,东翘翘,西翘翘

网友E:
需要整这么多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整这么多个吗

买一个不完美,就再买。最后都退了。留下了安库绿柄那个和第一个不知名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抚摸党。我们都是五金店几元钱一把的螺丝刀,不是自己敲烂,就是工友接走,或者不知道怎么就不见了。 ...

哈哈哈。这可真不是,是实用党。抚摸党都是  威汉 维拉 PB  这类的  200块起步的。
因为买了很多批头,电钻的工具箱里再放一把 一体的螺丝刀有点占地方,索性就买手柄了。配合批头使用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乎不会用换头的螺丝刀,麻烦

这种的很方便,前提是得有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法一样,工具常丢

绝对不是抚摸党。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么拿来当撬棍用,东翘翘,西翘翘

东撬西撬建议买通心螺丝刀。哈哈哈哈

网友F:
这类手柄间隙问题不能避免,802批头手柄没这个烦恼

网友G:
PB的橡胶手柄也是有毛刺,只不过可能打磨了。它的橡胶比较软且厚,手上多油的话,手柄容易融化出坑。

网友H:
好,不错,
再找个好地方去存放它们。

网友:
手柄只是在有些电动工具不方便使用的时候用一下,或者冲击批没有电了,手动应急

网友:
威威的这个工艺在戴森吸尘器上特别明显

网友:
感觉这种两头忙的螺丝刀也不错,最近在拼多多8.89元买了4、5、6mm各一支,尾部都带旋转帽的,5、6mm的外边是包胶的,不松不歪,手感很好,如果需要用到异形口螺丝刀,也可以插入相应尺寸的异形批头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类手柄间隙问题不能避免,802批头手柄没这个烦恼

802不通用,这个和电批  电钻批头可以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PB的橡胶手柄也是有毛刺,只不过可能打磨了。它的橡胶比较软且厚,手上多油的话,手柄容易融化出坑。 ...

确实是,软包胶的遇油容易变性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不错,
再找个好地方去存放它们。

已经存放在电钻盒子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