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底板拆闪存时废了,CH1能开卡吗?

楼主(2023-11-24):
想不懂,厂家把CH0安排在最远,CH1距离芯片最近,原本以为拆CH2的,结果温度不够,一撬,铜丝都拔出来了,顺势把旁边刮花的闪存也拆了,结果开卡时,只剩CH1,CH3

于是CH0报错了

网友:
可以指定CE通道开卡的,慧荣的是支持这样子操作的

网友A:
支持2楼大佬说法,楼主手法过硬的话也可以漆包线飞线补回焊盘试试

楼主(2024-03-31):
不行呢,CH0报错,选会提示没有CH0,不选会说不能没有CH0

网友(2024-12-21):
引用 网友A:
支持2楼大佬说法,楼主手法过硬的话也可以漆包线飞线补回焊盘试试

不焊盘好难哦,我练手的时候把焊盘搞掉了就没有补成功过。不过可以查闪存资料,有些焊点是空置的没有用,如果搞掉的焊盘正好在这些空置点上就好,重新补焊颗粒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