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V锂电池求推荐

楼主(2023-11-24):
1.经常用到9V电池,容量需要大一点的,

2.网上有几种9V可充电电池,1.镍氢电池
                                          2.单4.2V电池升压板 TYPEC口充电
                                                      3.双4.2V电池串联 充电器充电
                                          4.双4.2V电池串联  TYPEC口充电

3.这4种之中本人最喜欢用双4.2V电池串联 TYPEC口充电,但是,但是,但是,经常买到单电池升压板那种,升压板的干扰太大了不喜欢

4.求有没有朋友知道哪家价格不错的20-30元之间,是双电池串联TYPEC口充电的9V充电电池 ,

谢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A:
PUJIMAX 9V 充电池,有升压的也有 8.4V 的可以选择。

网友:
自己做吧,靠谱,2S

网友:
智能锁的电池是单口双电压

网友:
直接两个3.6v串联的比较好,8v左右够用了

网友:
找两个一样的电池串联 只要空间足够尽量大的

网友:
自己弄一个就行,没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PUJIMAX 9V 充电池,有升压的也有 8.4V 的可以选择。

还是老铁给力啊,一下子就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