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石] 自己DIY一个茶盘。

楼主(2023-11-24):
一直想要一套小一些的茶盘,放桌面上不占地儿的那种,买了一个 发现质感感人,后来偶得一块类似玻化砖材质的黑砖一块,上面雕有虎啸图,长宽高尺寸为25cmx18.5cmx1cm 嗯 挺小巧,适合一人独饮的那种快客杯,那就用它来DIY一个茶盘。
就是这块黑砖,看着质感还可以,量尺寸划线准备切割。外壳定制的1个毫米厚304不锈钢板材的。

外壳定制的也到了,还好没有提前切割黑砖,外壳回来后测量比我给的内径尺寸25x16x3 小了几个毫米

这个黑砖真鸡巴难切割啊,损耗了两块钎焊金刚砂切割片才切割完成,然后金刚砂锉刀休整完成

不锈钢外壳也要打磨抛光,四个角焊接部分先用普通树脂金属切割片粗磨 然后60mm金刚砂切割片细磨,最后才是金刚砂锉刀和细砂纸上。

放入不锈钢外壳内试试。

下面开始考虑储水问题了,先打算用304不锈钢金属件,后面怕金属间碰撞有响声,就切割了9段玻璃胶管

铜线串之 打算胶管段堵水就打磨排水凹槽,测试也不堵水 就没管它。

黑砖大小磨至紧密配合不锈钢外壳

试用不错,厚重质感,储水量在500-1000mm间。

配合快客杯挺好,投入使用.

谢谢欣赏

网友A:
这是什么加热技术

网友:
这个费老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加热技术

这个不加热,防止移位固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加热技术

心灵感应加热

网友:
把砖再抬高一些,不锈钢边缘留高3mm左右就行了,最好把不锈钢盘再喷成黑色的,这样档次就上来了。

网友:
非常好的一件工艺品

网友:
浪费了一块影雕

网友:
切砖是个体力活

网友:
看第一张图以为挺大的,看到最后的图片才发现并不大。

网友:
感觉和托盘平比较好看

网友:
耙耳朵的老虎真少见

网友B:
托盘内四个角点焊上不锈钢角码,总觉得玻璃胶管子能释放微量毒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托盘内四个角点焊上不锈钢角码,总觉得玻璃胶管子能释放微量毒素

也有道理 就是不锈钢焊接 业余的搞不了。算球 反正倒下去都是废水

网友:
这茶盘看着使用效果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换个图案

磨掉,感觉这图案(对你)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磨掉,感觉这图案(对你)不好

老师 说说它能对我不好的点在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 说说它能对我不好的点在哪?

充其量就是爱好者,你在本市找个老师问询一下

网友:
老虎屁股红光透出,高温区域,千万摸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