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个电动牙刷

楼主(2023-11-24):
今天早上刷牙的时候看见洗手台角落里还有一个前年某行信用卡积分兑换的电动牙刷,
  拆开一看,里面结构够简单的,
    最主要就是这个偏心马达,
    连个电路板都省了。
外壳还行,回头看看能不能改成电动螺丝刀或者无线小烙铁。

网友:
改个打蛋器不错

网友A:
按摩棒多好啊
改其他的都是不务正业

网友:
这么好拆,俺的那个牙刷头连轴转,拆不下来

网友B:
这玩意儿好用么,觉得还是自己动手的好

网友:
这个会刷的满嘴红

网友:
这个还是要装电池的那种,现在不是都流行内置锂电的牙刷了吗

网友:
震动马达,手都震麻

网友:
偏心轮电机的,确实比较简单

网友:
改个震动棒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好用么,觉得还是自己动手的好

用的飞利浦的,用过你就不会再想手动

网友:
振动棒,想想应该还有其它用途

网友:
跟电池手钻差不多了

网友:
连线路板也没有,我怀疑锂电池的保护板也没有,用这个要么电池寿命不长、要么真的满嘴红。

网友:
这个确实有点简单了,积分兑换的也就这品质

网友:
没法用,这个银行积分算浪费了

网友:
就是个振动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摩棒多好啊
改其他的都是不务正业

这话也对,主要是年轻人适用。

网友:
这个电机好大,频率应该高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