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花对齐原理,如何保证不乱?

楼主(2023-11-24):
图片中的滚花

如何保证不乱?什么原理 ?

网友:
应该没滚花之前,圆柱体的周长是又要求的,刚好是单个花纹的整数倍即可。

网友:
斜向一刀落。
我猜的。

网友:
是不是花刀标有适配外径号

网友:
压花滚轮不动就OK。

网友:
滚花看成滚齿,随着花纹越来越深,等同于基圆(分度圆)在不断缩小。随着向内切削,每少1齿基圆直径就少模数分之一。而滚花刀花纹越细对应的等效“模数”越小,因此在基圆稍微变化一点点就可以达到“齿数刚好少1”的程度,于是滚花就可以无缝连接起来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584y117DM/?spm_id_from=333.1007.tianma.1-1-1.click

滚花加工刀具

网友:
前两天还刷到视频说这玩意无法完美,因为3.1415926……无限循环

网友A:
看视频加工起来挺简单的样子,但滚花怎么3D建模我一直没有想明白

网友:
简单计算一下就行了,圆周与滚齿

网友:
每种滚花刀都对应一系列的直径,直径错了就滚乱了。

网友(2024-01-18):
圆周算出平均滚齿吧。

网友(2024-07-23):
引用 网友A:
看视频加工起来挺简单的样子,但滚花怎么3D建模我一直没有想明白

包覆功能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