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B628 SX1308 MT3608升压小板加两个元件改成自动升降压SEPIC 低到0.1V

楼主(2023-11-24):
买了个成品小板,还要4元,但功率很小,电感很小,

自己改,很容易,,,没有想到很成功!!!!

楼主:
最便宜的MT3608 B628 SX1308 SEPIC+CUK 升降压 负电压 负电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575644

楼主:
大电容22UF,,,可以是电解电容,或者瓷片的。

说在上面再并个103可以减少干扰。

电感22UH,,或者33UH的。。。

网友:
这种算是隔离的吗?

网友:
降压到0.5V的板子不多,可以考虑多备几个。

网友:
把反馈变成光耦就成隔离的了

楼主:
实际上。可以升降压。。。也许是低到0.1V吧

楼主:
主要是5V输入,0-22V,输出

楼主:
最大输出4W,再高就芯片发热。

低压大电流,上1A的时候,电容发热。电容要耐压足够

楼主(2024-02-06):
自动升级压了

网友(2025-05-14):
小白问一下,这个 B628 手册标的是升压,但看这个小模块居然可以升降压,有具体的电路吗?

网友:
没意思,这种小电流电荷泵电路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