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折腾,不计成本——用k9eth控制板矿渣造一台五口软路由

楼主(2023-11-24):
前几天回老家的时候,原来的高中朋友了我一块i5 3470。

最近正好闲着没事干了,打算再上一趟矿机控制板的车了。

矿机控制板类型有很多。存世量很大。

第一类是847控制板,hm65/67/77芯片组+pga插槽的cpu/bga cpu(很垃圾的那种,虽然是u系列酷睿实际上和赛扬没区别),847 b85版型,以及很多赛扬奔腾u在用。

第二类是以b75芯片组为主的k9-eth主板。和847基本一样,只是尺寸和螺丝孔位稍有不同。

还有第三类,是熊猫矿机以及其他厂家的控制板,以3865u等较新的赛扬奔腾u为主(最近已经被部分aio+nas人炒起来了)。

此次我入手的控制板为k9eth矿机控制板,72元入手。

矿机控制板收到后,橙色很新很干净,接口无锈迹(不排除水洗的可能)。

=======================分割线=======================

至于如何连接矿机控制板和网卡,我购入了原用于酷冷nuc9的专用底板。

众所周知,矿机控制板重新定义了pcie x16的脚,使得它实际上输出的是无数个x1(实际上理论最大可能是8个)。我查看了主板的pcie引线,基本都是从b75芯片组拉出来的。

所以如果安装不当,主板or设备就随机烧一个。因此我们只能用pcie*1的设备。

pcie 2.0*1的理论带宽对于一张普通的四口千兆网卡来说应该是足够的(而且你也不可能时时刻刻跑满千兆)。

正好能用上之前一个朋友送我的331flr bcm5819四口千兆网卡,就是转接板要重新买x1类型的。

当然,矿机控制板的设计师也不是傻逼,他在物理修改引脚使其强制拆分x1时,同时搞乱了pcie引脚,使得pcie不能正常引出。

由于现在在大学,设备缺乏(本人文科生,英语语言专业,那些实验室工具是碰不到的),万用表什么的都没有,只能瞎猜碰运气了。

最后用胶布大法研究出了如何让k9eth正常使用,并且能用pcie*1设备网卡的方法。

简单来说就是先用胶带粘住x1以外的针脚,最后在背面如下图红笔所示用胶带屏蔽对应的引脚:

就可以正常点亮矿机控制板+331flr了。

开机的时候会卡在bios引导界面大概20-40秒左右,目前暂时不知道原因。但是能进去系统,网卡也能认到。

目前已安装istoreos并且系统运行正常,双拨等运行正常。

尝试用了homebox测速,基本是能跑到千兆的。

后面用sketchup给软路由设计了一个亚克力外壳:

最终效果如下:

网友A:
看起来有VGA/USB*2/RJ45,那直接做个外壳就能当办公鸡用啊,供电就是那个趴着的6针?
看起来还有一个SATA,供电咋解决?

网友:
布胶大法????对设备还是有研究的啊!

网友B:
非常棒的DIY与改装,我买了847plus,结果就吃灰了,PCIE搞不定,原来是这样的,不知道按楼主这样改行不行

网友:
厉害啊。成本总体也还好。

网友:
很好奇楼主哪来的这么多送东西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有VGA/USB*2/RJ45,那直接做个外壳就能当办公鸡用啊,供电就是那个趴着的6针?
看起来还有一个SATA,供电 ...

还有一个sata,主板上有供电接口,上淘宝买就好
就是要买另外一种线序的,不然会烧硬盘
这个只是一个纯折腾的东西,想试试能不能拿来改造成软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棒的DIY与改装,我买了847plus,结果就吃灰了,PCIE搞不定,原来是这样的,不知道按楼主这样改行不行 ...

847在b站有人研究出来了

网友:
楼主是大神级别啊

网友:
牛,真的是牛啊

网友:
楼主勇于尝试,没万用表也能安全搞出来X1线序,厉害了

网友:
确实又是一个好玩的垃圾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C:
我8个pcie的定义全部找出来了,文案懒得写,半年都没发上来。顺便说下我是35一片买的坏板,6片修好5片。。72贵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8个pcie的定义全部找出来了,文案懒得写,半年都没发上来。顺便说下我是35一片买的坏板,6片修好5片。。7 ...

可以聚合吗,就是几个x1聚合成一个x4的那种

网友:
不计成本,全文看下来,这四个字非常点题。
意义在于变不行为可行!有积极意义

网友:
折腾万又当做电子垃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