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不见不散LV520-III音箱,附原装双Type-A头线序

楼主(2023-11-24):
几年前这个音箱因为经常自己关机而被闲置。故障现象是按键操作时没有规律的关机,屏幕慢悠悠的灭掉,过一会儿又能开机。最近收拾东西翻到了这个音箱的原装USB线,想着万一需要重刷固件也有线了。因为这音箱音质还不错,拆了看看能否修复。

正面网罩拿掉,下面8颗螺丝,背面还有1个,没有卡扣,拆机十分友好。

两个1.5寸喇叭带吸音棉,原厂的点胶因为年代久远已发黄。检查电池盒连线没有发现松动和开焊。

最上层功放电路板部分用接插件连接,拔掉功放板,使用Mini USB 接口供电仍然能重现多次按键时死机,基本排除电池松动的原因。

观察按键板,为了弥补面板弧度的影响,厂家设计了一块很厚的橡胶,微动弹力十足,隔着橡胶也手感清脆。

断开按键板只保留中间一块主板开机,轻轻敲主板,屏幕也会自己关机。观察发现主控芯片(ATS2503)的24M晶振与32K晶振之间的固定胶已开裂,这个24M的晶振也没有固定到其他位置,全凭俩个细脚悬着。开机后,轻轻震动这个晶振,故障重现。

施展热熔胶大法,外壳粘到电路板。整机复原后故障消失,已正常使用一个多月。

推测原因:生产时两个晶振没有独自固定到电路板上,只做了个搭桥式点胶。胶老化断裂后,高频晶振的外壳可以随着按键的震动产生晃动,频率的变化随机引起MCU死机。固定晶振外壳后故障解决。

另外,实测自带的双Type-A头连线的线序,比较少见,留个记录。Mini USB接头只连接了供电,连接电脑需要通过要通过音箱上用来插U盘的Type-A插座实现。

网友:
有台一模一样的,给家人听收音和歌曲的,音质是不错.

网友A:
这个移动音响充放电全靠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我改了一块锂电充电板+拆机18650进去。原装喇叭音质很好,我换了一个10元内包邮的3W喇叭,发现只能听个响

网友:
没想到里面还有吸音棉。

网友:
这个大震膜不知道是哪位大神想出的主意,嗡嗡声真搞得大

网友:
不见不散卡插机音质还行

网友:
看着还可以啊

网友:
把充电口改成tpc口

网友:
一款很不错的小音箱。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以前拆过一款这品牌的户外蓝牙音箱,音质还行

网友:
BL-4C电池,3W喇叭声音却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移动音响充放电全靠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我改了一块锂电充电板+拆机18650进去。原装喇叭音质很好,我换 ...

快共享下你的过程

网友(2025-03-13):
ATS 炬力的方案,比杰理强。

网友:
是不是虚焊啊?

网友(2025-08-28):
集成了 MP3 和收音机的功能,在智能机普及前属于不错的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