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pickit3编程器原理图,大神们看看可以改用其他单片机实现吗?

楼主(2023-11-24):
看到坛友用它来解锁电池,感觉这玩意很厉害,一看卖的比较贵就想着能不能自己做一个,找了一下还真有资料,但是一看这玩意用了一个单片机pic24fj256gb106很冷门并且很贵,用这单片机是因为它有什么特殊功能吗还是什么原因?能不能用其他单片机比如STM32或者RP2040代替呢?
https://blog.hendriklipka.de/archives/2014/01/pickit3_clone.html
https://reviahh.wordpress.com/2016/01/31/making-a-pickit-3-clone/

网友A:
原理都大差不差,只是时序协议搞不定啊。

能仿制PCB+烧固件,如果要换主控的话,需要固件背后的时序协议。
一般要求拿到源码,没源码就是要反编译固件....

网友B:
大概率是不能的,目前我还没有搜到,咸鱼卖70块左右,也能接受。有人四十多捡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都大差不差,只是时序协议搞不定啊。

能仿制PCB+烧固件,如果要换主控的话,需要固件背后的时序协议。 ...

明白了,估计是这个只有固件没有源代码,所以只能用固件所支持的型号的单片机,如果有大神能研究出烧录所用的协议,分分钟就能用其他单片机给替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是不能的,目前我还没有搜到,咸鱼卖70块左右,也能接受。有人四十多捡漏。 ...

太贵了,单片机也贵,一个单片机就要20左右,还是好多年前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估计是这个只有固件没有源代码,所以只能用固件所支持的型号的单片机,如果有大神能研究出烧录所 ...

是的,有协议了分分钟替换掉。

你看 Arduino 平台,就是这种分开来写的,相当于硬件抽象层(HAL)。
底层代码把不同的主控抽象成统一的中性接口,这部分工作各厂商在做;
高层代码把协议写成统一的中性接口调用,这部分工作各爱好者在做。

结果就是:一段高层代码,在啥处理器上都能跑,运行结果也都差不多。
厂商获得了推广(参考8266发家史)、爱好者获得了便捷(升级平台,代码一字不改)、旧项目重获新生。

唯一代价是,低端产品利润加剧内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有协议了分分钟替换掉。

你看 Arduino 平台,就是这种分开来写的,相当于硬件抽象层(HAL)。

大神看一下这个是pickit3的源代码吗?
https://github.com/ming-hai/PICkit3-Clone/tree/master/firmwa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有协议了分分钟替换掉。

你看 Arduino 平台,就是这种分开来写的,相当于硬件抽象层(HAL)。

好像真的是源代码,烧录用到的命令都有定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真的是源代码,烧录用到的命令都有定义:

看到了,这就是源码。

移植不存在技术问题,纯就是废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是不能的,目前我还没有搜到,咸鱼卖70块左右,也能接受。有人四十多捡漏。 ...

国外大神已经实现了,9块9包邮的合宙树莓派撸一块就可以了,签到频道里搜能用红包的买:
https://github.com/MCJack123/pico-icsp-programmer/tree/mas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这就是源码。

树莓派的PICO真是万能的神板,没想到还可以用来当编程器,国外的大神已经移植好了,即便不能用的其他PIC型号估计稍微改改时序也能用:
https://github.com/MCJack123/pico-icsp-programmer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外大神已经实现了,9块9包邮的合宙树莓派撸一块就可以了,签到频道里搜能用红包的买:
https://github. ...

冲着九块九,高低也得掳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树莓派的PICO真是万能的神板,没想到还可以用来当编程器,国外的大神已经移植好了,即便不能用的其他PIC型 ...

感觉就是 PIC 自家的生态系统,专门解 microchip 自家的 bms;

我dji 用的是 TI 的 bms,结果解锁啥的就得上 ev24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国外大神已经实现了,9块9包邮的合宙树莓派撸一块就可以了,签到频道里搜能用红包的买:
https://github. ...

板子已经到手了,准备研究研究,发现仓库网站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已经到手了,准备研究研究,发现仓库网站打不开。。。。。

恭喜你成功踏上单片机从入坑到放弃之旅!!!根据本小白的经验,你可能需要经历以下步骤:
1.研究一下怎么样编译出一个固件,可能需要装一些开发环境啥的。。。
2.安装好编译环境并且成功编译出固件之后,拷进板子试试能不能用,我估计十有八九是用不了的。。。
3.发现用不了之后就需要研究程序代码,看看要改哪些地方(芯片有规格书,上面的ICSP编程指令写的很详细),如果看不懂代码,就先去找一些C语言的视频教程看看。。。
4.学会了C语言,也看懂了程序代码,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要怎么改了,等你改完了并且测试成功,恭喜你已经成功入门单片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恭喜你成功踏上单片机从入坑到放弃之旅!!!根据本小白的经验,你可能需要经历以下步骤:
1.研究一下怎 ...

以前玩过51单片机,做了个时钟日历,C语言考了九十分,然后全还给老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玩过51单片机,做了个时钟日历,C语言考了九十分,然后全还给老师了 ...

那就简单了,看懂代码应该没问题了,参考这个规格书,第11页有指令,第12页开始有时序,按照这个来就可以了,可以参考程序中已实现的另一个芯片的规格书来理解程序中已写好的功能,然后稍微改一改就可以了:
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41439A.pdf
现在回个帖子太难了,要么报错页面打不开,要么页面能打开回复窗口转圈圈出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简单了,看懂代码应该没问题了,参考这个规格书,第11页有指令,第12页开始有时序,按照这个来就可以 ...

有空得好好啃啃PDF了

网友:
不想碰pic的片,太贵。。。用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