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磁控管帽

楼主(2023-11-24):
微波炉突然不加热,拆开看看磁控管头部黑了,测量对外壳没有短路,看了下云母片挺油的,先买了个磁控管,云母片回来试试。今天到货换好已经可以加热了。看到有人说可以换磁控管天线帽,好奇拆出来看看。于是拆下量尺寸,但taobao都说没有这个尺寸的帽,又看到说可以用电容外壳、灯泡后段替换的,请教换这个帽有什么注意的呢?头部的孔各种形状都适用吗?

网友:
最好你先收个微波炉吧这东西坏微波炉也差不多了

网友:
这是打火烧黑的吗

网友:
请楼下回答。

网友:
喜获两块大磁石

网友A:
微波炉报废的东西有3大件可以利用的,1玻璃旋转托盘,可以做水果盘,漂亮,耐用。2变压器,用途广泛,锂电池点焊机的DIY首选,3磁控管里面的铝片,电脑,LED灯改装散热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报废的东西有3大件可以利用的,1玻璃旋转托盘,可以做水果盘,漂亮,耐用。2变压器,用途广泛,锂电 ...

原来磁控管里是铝片啊,我还以为都是铁的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上个月破拆了2个,取里面的铜线,还有两个直接卖废品了。

网友:
楼主说下品牌啊

网友:
适配的肯定有,估计是楼主你测量数据有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形状是个梯形圆柱,有一回我就买大了。

网友(2024-03-28):
老化了,换新的。

网友:
这个坏了到废品店问老板要一个就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