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像这样的蓝屏情况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11-24):
像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Windows XP系统启动蓝屏报7B错误。应该再次进入BIOS,修改硬盘控制器的设置。如果当前设置是AHCI,

网友:
电池扣了,内存,硬盘都拔掉一次,不行感觉得找传业人了

网友:
硬盘有问题

网友:
蓝屏看代码,百度一下,手把手教

网友:
硬盘 模式或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