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黑裙NAS自动关机直流UPS电源

楼主(2023-11-24):
       以前经常刷到组装黑裙的视频,也买了一个蜗牛机箱,另外买J2900主板组装一台NAS,家用要求不高,目前已满足异地远程以及本地实时同步共享文件,超级好用,再也不用U盘来回的拷贝文件了。
在使用NAS这一年中,发现有时候会停电,虽然不是经常停电,但是一年也就会停那么几次,硬盘倒是没有坏,但是黑裙系统会提示意外断电,请执行数据扫码。为了解决停电自动关机问题,也考虑过卖一个成品的UPS电源,成品UPS电源带有USB数据通信接口的不便宜,并且停电使用时间也就十来分钟,不带通信接口的UPS电源虽然便宜一点,也没啥优点,最后自己动手做一个,电池现成的,DC升压芯片现成的,那些阻容二三极管就当着买几包烟钱就是了,主要是还是这个铁箱子贵,小黄鱼上面买的28元包邮。
升压部分直接用之前做的板DC-DC自动升降压电路,升降压芯片使用TI LM5176制作 - 电源/充电器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功能分为:220V降压、升压、电池供电、电池充电、欠压检测延时自动关机这几部分。

主要工作原理就是怎么发信号给NAS关机:其实就是模拟手动按一次NAS面板按键关机,当欠压控制板检测到低压10.5V时,第一个NE555开始倒计时约十分钟停在输出高电,从而实现第二个NE555触发延时500ms控制继电器模拟手动按NAS面板电源关机(这里需要设置自己的NAS主板Bios手动按键开机)
详细请看附件原理图工作的工作原理

      当欠压控制板检测到停电停电后,无缝切换电池供电,等到电池电压降到10.5V时,延时约10分钟自动触发关机信号实现NAS自动关机。
实测目前电池停电后可以使用3个多小时。相比买成品的UPS使用时间延长了,但是外观丑陋没法跟花钱买的比啦,DIY讲究实用就行,那些华而不实的有钱就买,没钱自己动手做,DIY时间确实很浪费,自动搞这个也不玩王者也不吃鸡了,慢慢的生活的时间过得充实很多。DIY重在参与,如果你不差钱也可以买现成的UPS,太阳能搞起来都可以。

网友A:
你怎么发信号给NAS,让它自动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发信号给NAS,让它自动关机?

欠压控制板上面有个继电器模拟黑裙电源键,低压的时候ME55芯片触发一次约500ms继电器吸合接通面板电源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发信号给NAS,让它自动关机?

欠压控制板上面有个继电器模拟黑裙电源键,低压的时候ME55芯片触发一次约500ms继电器吸合接通面板电源关机

网友B:
山特的好像300多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欠压控制板上面有个继电器模拟黑裙电源键,低压的时候ME55芯片触发一次约500ms继电器吸合接通面板电源关 ...

我觉得应该有个延时电路,不然有干扰的时候,可能会误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有个延时电路,不然有干扰的时候,可能会误关机。

是的  有NE555延时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特的好像300多吧

300多没有通信接口呀

网友:
这个办法好

网友E:
给楼主点个赞,这个方案还是不错的,简单有效。

网友F:
安装一个套件“非智能UPS”,可以定时PING 路由器IP, 可以设定路由器离线时间,路由器离线超过设定,NAS自动关机,简单可靠,注意,路由器电源要用220v的电,停电路由器离线,套件计时开始,NAS就能正常关机

网友G:
让黑裙执行一个脚本,当ping不到某个指定IP的时候,比如路由器,直接关机。这样就可以用传统UP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让黑裙执行一个脚本,当ping不到某个指定IP的时候,比如路由器,直接关机。这样就可以用传统UPS了 ...

是的  ping路由网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安装一个套件“非智能UPS”,可以定时PING 路由器IP, 可以设定路由器离线时间,路由器离线超过设定,NAS自 ...

是的  ping路由网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楼主点个赞,这个方案还是不错的,简单有效。

网上说还有一个脚本ping路由网关,停电ping不通就自动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分享~正需要这玩意

谢谢支持,网上说还有一个脚本ping路由网关,停电ping不通就自动关机

网友I:
半夜看到角落红红绿绿的不害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半夜看到角落红红绿绿的不害怕吗

铁箱子盖上打螺丝就看不到灯光啦

网友:
应该是同款机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