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块锤子坚果R2的电池,不敢拆了

楼主(2023-11-24):
想自己买电芯移植的确没看懂,为啥有两个插头呢,普通电芯换上的能用不呢

网友:
应该是正负极分开了吧

网友:
这是锤子几

网友:
拆解不够彻底呀

网友:
两个插头一个充电一个放电?

网友:
快充电芯都是两个

网友:
快充的电流大,需要增加供电线的线径。普通插座只能过3A电流,更大可能会熔化。
解决方案:1是用6个触点以上的大长条插座,2是两个小插座。

网友:
原来是快充用两个接口,学习了!

网友A:
里面不会包着俩电芯吧

网友:
原来是快充用两个接口

网友:
接着拆,拆到电芯的位置就知道怎么走线了。

网友:
两个插头是有点怪。

楼主:
坚果R2啊,最后的作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不会包着俩电芯吧

小米有些支持120W快充的就是两串的,7.7V

网友:
只要正负极接对就行。

网友:
拆开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网友:
接口分开了

网友:
换电芯应该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