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我刚刚买到的盛达晖超级电容汽车启动电源

楼主(2023-11-24):
疫情三年,咱买了两个汽车强启电源。第一个买回来不到一个月,借给闵工的朋友损坏了。看了一下不可修复,只好再买一个。于是在那家又买了一个同款的,因为想着第二个万一坏了,有第一个当配件。所以买了一个同款。第二个买回来,大概用了不到两年,今年秋天用的时候发现,充满电显示满电,只要接上电源启动汽车,立马电压从满分降到百分之八十,后来降到百分之六十,到现在竟然降到百分之二十。看来即将寿终正寝了,看到论坛各位高人组装超级电容,咱一没有时间,二来感觉耗费时间。所以决定再买一个超级电容启动电源。经过几天的等待,到货了。昨天试着接上咱15天没有开的老北斗星,一次打着。

这就是疫情当年买的那款启动电源

这是背面,整体拿在手里感觉轻飘飘的

看着功能还挺多的,不过昨天显示百分之二十的电量,接上手机,不到俩小时,这个电源就关机了,看来是电池损坏了

这是超级电源到货的包装箱

看着个头挺大的,价钱可不便宜,三百多,我记得欢快电池也就二百多一点

整体包装还不错,这是原包装。原先我还以为和链接里面一样,使用帆布包包裹的

这是打开的样子,整体包装的还不错

看看这线和线夹子,比我买的那个移动强启电源线粗多了

本想着看看是不是超级电容,奈何上面螺丝上有防拆贴。

佩戴电压表目测这线应该是16平方的

打开启动电源开关,显示电压12.12,看来可以取直接启动电源,因为昨天下午要开车去去办点事

当时下单的时候,就看链接里介绍说是3000法,所以就拍了这一款,今天虽然没有拆开这个箱子内部,但箱子外面标注3000法,应该是超级电容,至于是超级电源,只有用了才知道。

注意事项

这是正面

网友A:
图被网卡没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被网卡没了吗

是的,刚才卡主了,害得我从新发了一下

网友:
最痒痒的是里面啥样。。用的什么单体。。

不过个头是挺大的。别里面套娃就成了。

网友:
一看楼主的万用表就知道楼主是个久经沙场的高手!

网友:
感觉超级电容的应该耐用一些。

网友:
300多买这个会不会有点贵,自己DIY一组要不了这么贵吧???

网友B:
这个应急电源还是四串铁锂靠谱,那种三串动力锂电池的用的是动力电芯,满电储存寿命很短的,六串法拉电容的漏电大,放着不用没多久就没电了.四串铁锂可以就车充电,自放电小,实用!

网友:
看来动作还得快,10秒内啊!

网友:
下一步改电容式点焊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急电源还是四串铁锂靠谱,那种三串动力锂电池的用的是动力电芯,满电储存寿命很短的,六串法拉电容的漏 ...

近期不是突然低温吗,锂电池低温效能下降,锂电池它如果热了是能起车的,而冷态就不行了。。

所以也在研究用法拉电容扩流,电容漏电没错,但是它提供的单次电流却很迷人,如果铁锂给它充电,辅助一次启动,应该比铁锂直接来要省。。

这两天铁锂的现实表现就是,如果暖气上烤热,拿到楼下空夹打车是可以启动。  如果是常温拿到楼下启动头三次启动时不行的,曲轴转但速度不够,止点甚至会卡死,卡死出现锁死转矩多次,导致电池发热,启动又再次顺利。。甚至还虐了几次都能启动成功。不过电池很烫。。

网友:
拆开看看啊,线皮厚不一定线芯粗

网友D:
300多,一个电源可以买了,哈哈,测试一下,能用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0多,一个电源可以买了,哈哈,测试一下,能用几次。

楼主的开箱贴,快让咱们给逼成开膛贴了。。噗噗噗!!!

网友:
感觉超级电容的应该耐用一些

网友:
看着有点重吧

网友:
看看里面什么瓤子

网友:
好想看看里面什么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近期不是突然低温吗,锂电池低温效能下降,锂电池它如果热了是能起车的,而冷态就不行了。。

所以也 ...

钠电池低温性能据说很好!吃螃蟹!

网友:
拆开应该是一排超级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