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双十一买的万用表DT-9205A+ 到手拆

楼主(2023-11-24):
想测量电容,买这个万用表,买了这后发现好些问题,其实测电容可以用电阻档,至于怎么用自己在抖音搜吧,我也是抖音搜的,懂的别喷。
电容测量,量程只有200UF,可是很多电容动不动就1500-300UF,刚开始我还奇怪,为什么量不出来,原来是超出量程了,要测电容一定要买20MF以上,最好是100MF的,这个万用表的尾部,刚好装下一节18650,适合改造,某宝双十一的价格在16左右.

以下文字来源于百度,
在国际单位制里,电容的单位是法拉,简称法,符号是F,由于法拉这个单位太大,所以常用的电容单位有毫法(mF)、微法(μF)、纳法(nF)和皮法(pF)等,换算关系是:1法拉(F)= 1000毫法(mF)=1000000微法(μF)。1微法(μF)= 1000纳法(nF)= 1000000皮法(pF)。

网友A:
7106架构的表应该淘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7106架构的表应该淘汰了。。。

为啥啊?不是用着蛮好吗?

网友:
价格便宜就是不知道耐不耐用

网友:
做工不太好。

网友:
楼主应该是买贵了

网友:
10多块的炮灰表就这样,宁愿多花点钱买890的表。

网友:
牛屎真圆呀!

网友:
精度太差,不太好用

网友:
16块左右,价格倒是便宜,就看耐不耐用了。

网友:
超值,能用就可以。

网友:
买万用表不是用而是拆!

网友:
不知道是哪个厂生产的万用表?

网友:
牛屎够圆的

网友:
感觉也就十来块钱

网友:
价格便宜  做工一般般

网友:
不是检验或者检修高、精、尖的产品就够用了。

网友B:
赶脚和立创,华秋的表区别不大啊

网友:
10几块钱的东西居然也有这么多的检测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赶脚和立创,华秋的表区别不大啊

和华秋那个差不多,自动关机,表要划半圈,比那个多了根康铜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