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蓉毅48V12AH电动车充电器一例

楼主(2023-11-24):
前段时间一个同事说充电器不能用了,刚好路过,我就说试试看能不能修复

有些好修,有些不好修,我大概率能拿下60%的故障把,拿到后没有工具拆开就带上了
想着对方电动车没有电了,有点着急就就近找设备开启维修之旅
简单询问了故障,说是摔了一下就不能用了
先看看外观,看的还挺高大上的还带电量指示灯

再看看背面参数,还有次看到个充电器,参数都看不清了
48V12AH、48-59V

就两个螺丝还是常见的十字形,直接找螺丝刀打开检查

这个图片没拍清楚,但是能看个大概,外观无故障,没有明显的烧毁元件
观察发现下方输出端有个二极管断裂?莫非是摔断了导致的保护?(这就是我走的弯路

先剪掉一半大的,然后用放大镜看型号,4148常见的二极管
这么小一点要去看型号不容易

然后找个废弃的充电器电路板

坛友看到这块板子可能很多就会想,什么都不缺就缺个变压器?
这个是我们电工用坏的,让我看,我打开检查芯片挂了,开关管基本也挂了(都没测),附近还有一些电阻烧了,保险丝烧了,请问还有必要修吗?
然后分工明确他拿变压器收铜(其实现在很多都是铝线的,这种也没多少)
我就拿电路板用元件,外壳送给捡瓶子的阿姨,这分工够合理吧。
取下来装上,元件短了就放背面了,其实这个时候我已经取下来放那拍的图

再检查发现主滤波电容400V68UF 两个脚都掉了,想想用户反馈说是摔了,怎么就摔这么狠
不过看着这做工应该是翻新的,不然这个二极管不会被剪断

补焊主滤波电容,这个地方没有拍图
以为捡漏了,结果输出不亮,没有任何显示,电源指示灯都不亮。问题在哪?没有炸啊
这个电源做的连保险丝都没有,是一个细铜箔代替的,也没串联灯泡进去
想想我改的两个地方,补焊肯定不会有问题,那就把我加上的4148二极管取下来试试
没想到,亮了。没有电动车测试,输出显示100%,我感觉正常了

看这飞线,跳线,应该是小作坊翻新产品,再把看的要掉的线头重新补焊。
目前过去半个小时,跟同事联系反馈说出门买了个新的30元,我感觉这个价格也一般吧。
后来给他送去,充电一切正常。
完美收工!
总结:
这次主要是因为加上了一个自己感觉坏了的二极管导致走了弯路,不过还好这次弯的时间不长
装机发现不光主电容掉了,连开关管的散热片两个固定脚也掉了,我装的时候无意拿到了以为开关管掉了
然后补焊加固,整体完成。
记一次维修经历,现在不期望能加分了,水平有限有时候发个帖子编辑半天都没有被帮帮团加过,主要想着记录维修过程吧。
感谢坛友的浏览

网友A:
人才
这边也有一个不能工作的充电器,能维修么?

网友:
高端三无产品

网友B:
思路清晰

加分是啥意思?

网友:
都说充电器是翻新的,可是哪里这么多旧充电器来让翻新呢

网友C:
设计上有4148,装上了反而不能用,有点奇怪。

网友D:
没看到坏那呢?只是脱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才
这边也有一个不能工作的充电器,能维修么?

兄弟,不够邮费的,运费一去一来就够买新的了,再说还有修不好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上有4148,装上了反而不能用,有点奇怪。

这也是我觉得奇怪的,因为我考虑到断的痕迹不是新的,所以就取下来了,可能是翻新改动电路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思路清晰

加分是啥意思?

增加论坛家元,有好几次发帖没有一个人打赏,发帖不易,有时候一个帖子要写好久,我上个打印机的帖子写了好几个小时

网友:
一般软故障不好修

网友:
那个1n4148出厂就剪断没用,应该先看看电路中位置。

网友:
垃圾货,赶紧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到坏那呢?只是脱焊吗?

是的,最后故障定位为主滤波电容脱焊导致的

网友E(2024-05-17):
实践出真知,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践出真知,谢谢分享。

这个简单,遇到好处理的故障好修的很,不好处理的故障难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