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识不常用的锂电容器电池

楼主(2023-11-24):
(图片)

网友A:
2.4V,这是什么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V,这是什么锂电池。

钛酸锂电池

网友:
18650锂电容常见,可以直接过波峰焊,方便工厂生产,板载的常用3.7V。2.4V的少见了。

网友:
2.4V的锂电真没见过

网友:
你这是把四驱车的电池包拆了吧

网友:
2.4v应该是钛酸锂电了

网友:
拆了一个汽车定位器,得到一颗3.6还是3.7的锂电容器,是和另两颗一次性锂电并联的。查了参数,最高充电电压只有3.9v,跟可充锂电池包并联不现实,扔一边,不知道能派啥用,大概5号电池的大小。
网上找的图,就是下图这个家伙,厂家和型号一样  spc1550   。这玩意到底是电容还是电池

楼主:
pandafan
如果标的是3.9V,那必定是锂电容电池。

网友:
这是钛酸锂

网友(2024-01-21):
钛酸锂只是做成电容的封装了

网友(2025-01-11):
这种锂电池第一次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