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家凉了,求老鸟推荐靠谱的DTMB装备

楼主(2023-11-24):
电视家凉了,求老鸟推荐靠谱的DTMB装备,坐标河南,电视机有DTMB功能,是只需要买个外置天线,还是需要天线+机顶盒套装

网友A:
接根铜线到天线接口上试试,说不定连天线都不用买

网友:
能看的没几个台,大部分加锁的

网友:
我觉得可以让子弹先飞一会...

===========

网友:
斗鱼有电影看的,,电视没啥好看的。。

网友:
免费能看的只有CC台除去3 5 6 8 16以后的频道,加上2到5个本地台,其它省份的卫视频道是别想看了

网友:
电视机有DTMB功能,不需要买个外置天线,看看坛友的接收经验,自己很容易做一个天线。

网友:
看来不用买电视,省钱了

网友:
能看的没几个台

网友:
看信号强度  强度够的地方插根铜线就行了  稍差的要天线  很差的要天线还得有方向

网友:
买个旧电脑主机,把电视当显示器,盗版网站打开就能看电影电视剧了

网友:
央视影音可以不

网友:
买个外置天线就行,至于效果就不好说了,要看当地情况而定,还要看周围遮挡物多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根铜线到天线接口上试试,说不定连天线都不用买

老式黑白电视机,以前都是用锅里蒸馒头的铝帘子
直接接线,到电视机上。
一样好使,但要调整方向。

网友:
买一付好的室外天线试试,有的电视对信号格式(如AVS+)兼容性较差,如果不满意就只能再配一台机顶盒了,不过现在带高清解码的机顶盒也不贵,如开博尔、万家旺之类也就百来块钱。

网友:
学习强国上面还有部分直播

网友:
买过,看地方,我这里三楼收到5个台,底楼一个都没有收到。

网友:
小米电视好像自带了机顶盒,只要买个天线就可以,坐标广东,也没有几个台可以看,

网友:
我有一个闲置户户通自己回去定位没有遥控器闲鱼上买一个几元钱40元包邮要就消息联系

网友:
偶的 LG  电视   用 铜丝 做了个天线,  能收到不少台,但是  都是加密的  只有几个当地的台能看还全是广告卖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