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两个便宜的猫爪暖手宝

楼主(2023-11-24):
一个是原先在抖音上买的,原价9.9元,用券0.9元。框架设计可以装18650,但是用的是aa大小的锂电池。充电电路也很奇葩,能充到4.5伏!发热片随意贴背壳上,背胶受热会脱壳。

楼主:
想从原电路板充电c口引线接个充电电路板。看不懂线路,量了下电压分出正负极,把负极截断接自己的充电电路。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用原c口充电就会烧坏新接的电路,明明已经短开原电路负极了啊?只好另外开个接头接新电路板。

楼主:
新接的电路和接口。做个电池正负极弹簧,可以接18650电池了。

楼主:
麻烦大佬帮看一下该怎样接才能用原装充电口给新接的电路充电?

楼主:
第二只6拼多多买的,原价6块多用五折券半价买的,三块多。外壳差不多,9块的略好一点点。但是热贴片太太太小了。

楼主:
虽然电池还是14500,但是充电电压和截止电压都正常不用改装,比抖音的好太多了。

楼主:
两个都是两档发热,最大档都是2伏电压,但是抖音的发热板能用手摸,拼多多的非常烫手不能摸估计能溶塑料。
抵档时抖音那个的电压是1.78伏左右,和高档差不多。拼多多那个抵档是1.2伏,差别挺大。

楼主:
用表测了下拼多多3块买的那个发热片温度,抵档接近80摄氏度,高档一百多度!简直疯了。
不知道是不是发热片太小电阻太低。

楼主:
抖音买的的高档最高温度57度,室温18度。
抵档49度。貌似靠谱一点。

楼主:
前后贴了铝箔胶布做散热,温度可以接受了

网友A:
就是一个玩具。
品胜3节18650的也才40几度用一个小时。小电池根本不暖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玩具。
品胜3节18650的也才40几度用一个小时。小电池根本不暖手。

图便宜买来看看商家怎么挣钱的,顺便改装玩下。钢需的话还是得买正规厂家的,这两个用起来太危险了。

楼主:
贴了内外两层铝箔,垫块玻璃纤维绝缘套隔热,再隔块铝片给电池挡点热量,应该勉强能用。

网友:
大多数充电芯片都共地的,就是说输入地和输出地是接一起的,你如果只断开了原电路的负极(原电路负极按理应该大面积铺铜,不知道你断的哪里),后加的充电板又把他们连起来了,然后原充电电路电压倒灌你后加的充电板(电压高),造成损坏,当然实际情况不一定,要想用原充电口不会跑电路就把正负都断了(负极要是铺铜的话不好断)

网友:
这样的发热方式电池能撑多久?玩玩而已。

网友:
你说拼多多买的这个握在手里时间长了会不会变成蒸熊掌。

网友:
这个加热方式就是直接电池放电?
会不会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便宜买来看看商家怎么挣钱的,顺便改装玩下。钢需的话还是得买正规厂家的,这两个用起来太危险了。 ...

发热片可以改成LED灯板加限流电阻,开几个透光孔改小手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