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自用的Cool-Fish固态移动硬盘(闲置msata硬盘+硬盘盒)

楼主(2023-11-24):
自用的固态移动硬盘,512G的东芝msata硬盘,MLC颗粒,X宝购买的coolfish移动硬盘盒,好像是USB3.1的,C口

之前用C to C的数据线,一直都挺好,这几天图方便,直接用手头的C to A的线,插笔记本备份资料,出现刚连线就断线,电脑一直不停“叮咚、叮咚”的上线、掉线声音,或者干脆就是显示盘符无法打开的情况,改用C to C的数据线,插C口又正常使用,这郁闷了,重新拆开看看
外表是太空灰,磨砂质感,大小合适,携带挺方便(但是只能用C to C的数据线就有点折腾了)

C口

拆吧,黑色PCB,看着挺整洁、美观,但是黑色PCB几乎看不清走线

背面光秃秃

拿掉硬盘

看下主控,JMS580

看起来挺简单,但是无法确认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似乎是供电不足导致,但是A口供电按理说应该也是足够了,老制程的颗粒耗电更大?

网友A:
我记得某米的本有供电不足的问题。

网友:
c能跑更大电流吗,,还是稳定为好,,不要搞坏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某米的本有供电不足的问题。

我目前使用的是华为matebook pro,因为没有其他带有USB3.1接口的电脑,无法进一步测试,用古董USB2.0的电脑测试是正常使用的

网友B:
可能供电不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供电不足的问题

我感觉也是,但是无力解决,这个有点难受

网友:
这盒子看着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目前使用的是华为matebook pro,因为没有其他带有USB3.1接口的电脑,无法进一步测试,用古董USB2.0的电 ...

那还是遥遥优先的菜鸡互啄

楼主:
盒子感觉是不错,但是因为出现这个情况,所以搞不懂是否盒子的供电设计存在缺陷,不太建议入手

网友:
换个供电好点的盒子试试

网友C:
不用问,就是供电不足,十几年前的移动硬盘很多都是双USB公头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问,就是供电不足,十几年前的移动硬盘很多都是双USB公头供电的...

如果是供电不足,那这个盒子的设计就存在缺陷,这种固态硬盘再怎么耗电也不可能跟机械硬盘相比吧,机械硬盘在同样的接口上能正常工作,而这个却不行,妥妥的设计渣渣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供电不足,那这个盒子的设计就存在缺陷,这种固态硬盘再怎么耗电也不可能跟机械硬盘相比吧,机械硬 ...

有没有可能是线阻大造成的输出端功率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线阻大造成的输出端功率不足???

确定排除这个可能性,C to A的都是短线,而且是品牌原装的满口粗线,用在其他品牌的m2移动硬盘盒就没问题

楼主:
还有一个奇怪的情况,在USB2.0状态下(USB3.1的数据线不完全插入,只插入2.0协议的2芯数据脚),电脑就能正常识别使用

网友:
换台电脑试过?

网友:
固态硬盘不省心,还是机械硬盘好些。

网友:
512G的东芝MLC颗粒,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做工看着不错,这种情况一般是供电不足造成的,可以换根好点的C to A的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