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费大工夫花大价钱买的天线还不如自制的Mini whip天线

楼主(2023-11-24):
漂洋过海转转到手的日本制天线,还不如我自己制做的迷你鞭Mini Whip有源天线,更不如自制的有源环天线,真坑退不了货。
有源无源的天做了好多,最满意的是目前最后做的有源环天线。

自制的迷你鞭学名Mini Whip,做了不下4个版本的,还是这个第一版的效果好

就是这玩意,坑啊

好评很多呀!是我使用方法不对?

迷你鞭接收信号好中波是每个步进频率上都有信号,短波也不差,长波也不差,但是比起自制的有源环天线还是差一大截

网友A:
无源GP天线真不如长线呢

网友B:
有源容易加入底噪  茶倒是倾向无源

不知LZ有没有做过LOOP 大小环那种?
茶本想去买铝管做 但加工需要要外协,不如直接买铜管 虽然单价贵一点
目前陆续采购了些线缆接头  还没开工

网友C:
记得当年折腾鱼骨天线收很远的广汉电视台(小地方台底线低,为了拉广告那啥都敢播),后期还出现了遥控电动转向机构。。。也照着电子报做有缘天线放大器,一直没办法确认9018是不是正品,没折腾多久就用不上天线了

网友:
似乎接地很重要,电路决定的频宽,MiniWhip 不是非极化的

网友:
讲究形状尺寸

网友:
你们这是打算收听敌台?

网友:
天线是很专业的东西,至今没有深入了解和学习

网友:
天线这种确实很专业,不懂

网友:
没有研究过,不懂的路过

网友:
这天线是干啥用的?
听收音机?

网友:
这个直接看不懂,太复杂了

网友D:
不懂,直接问哪里有售?

网友:
一个功率,一个天线大小!

网友:
不懂没法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源GP天线真不如长线呢

长天线我也有,底噪更大,曾经还改成半波振子天线,也没看到有效果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源容易加入底噪  茶倒是倾向无源

不知LZ有没有做过LOOP 大小环那种?

有源大环小环,无源调谐大环都折腾过,仿美国MFJ1886有源大环,一片芯片就就40多块,一个上面要两片,这个效果是说做过的有源环效果最差的的,还容易烧芯片。这些折腾过的大,小,有源,无源的环,只有最后用晶体管做的有源大环效果最好,是所有折腾过的各类型天线中效果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源容易加入底噪  茶倒是倾向无源

不知LZ有没有做过LOOP 大小环那种?

我折腾的第一副无源调谐大环就是用的直径8毫米壁厚1毫米的紫铜管,这个自重有点大,这不是主要主要是做好好没什么效果,后来折腾环形的天线,我都是用电信上用的1/4馈管,这个重量轻外层屏蔽还是铜的,用外层屏蔽做为天线的振子,建议你不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懂,直接问哪里有售?

亚马逊日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当年折腾鱼骨天线收很远的广汉电视台(小地方台底线低,为了拉广告那啥都敢播),后期还出现了遥控电动 ...

你折腾的是调频天线吧?调频天线制作没多大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