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北仪1935万用表开机不显示,发现有一个圆柱形器件脱落

楼主(2023-11-24):
万用表开机不显示,发现有一个圆柱形器件脱落,管脚齐根断掉。没有型号参数,那位大佬指点一下

楼主:
屏幕直接没有显示了,希望哪位大佬有经验的指导一下

网友:
看样子像晶体振荡器,不知道频率是多少!

网友:
据说是flluke 77的OEM版本,32.768KHZ
图纸下载地址:https://www.520101.com/html/mappaper/toolpaper/1629507195.html
77也有好几版,你试试吧。

网友:
就是楼上说的32K晶振,换个就好。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支持,这个接在683052的54、55脚之间,我找个晶振试试。

网友A:
福禄克和北仪合作的产品,质量很好。我记得8840台表北仪也有生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和北仪合作的产品,质量很好。我记得8840台表北仪也有生产吧?

比福禄克差距不小

网友B:
换好没有?这个晶振钟表里面很常见

网友:
北仪的初级助推器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好没有?这个晶振钟表里面很常见

网上下单了,等到货。找了好几个,就是没找到32.768KHz的.

网友:
32.768KHz的晶振,以前电子表上就应这个

楼主:
小小元件解决大问题,感谢论坛几位大佬的支持,网购晶振,换好后正常点亮屏幕,挡位功能正常,然而,直流电压档不工作,奇怪了。好好的就换个晶振,估计把哪里碰了,回头在研究吧!

楼主:
小东西,解决大问题。更换晶振后顺利修复。感谢论坛几位朋友指导!可惜这个表太老了,直流电压档又出故障了,有空了在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东西,解决大问题。更换晶振后顺利修复。感谢论坛几位朋友指导!可惜这个表太老了,直流电压档又出故障了 ...

直流档怎么个不工作法?量电压显示0?
你不会是在图上这个档量的吧?这是交流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