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个小米的电磁炉报电压过高故障,问一下咋解决

楼主(2023-11-24):
有个小米的米家电磁炉青春版,总是报电压过高的故障,我这边电压一般是230-240左右,用过不到十次,现在偶尔能启动,但运行几分钟后关机在开就报电压过高的故障灯,之后在开就一直报故障,既然有时可以开机,估计是电压检测部分有问题
拆出来了,大家帮忙看看电压检测部分是哪里?
图里的电阻是我拆下来的,我怀疑是这里电阻是检测电压的,拆下来的这个电阻实测阻值219K,标称阻值200K,我这里没有对应阻值和尺寸的电阻,也没法换了测试

网友:
整流桥后大电容附近应该是有好几个大阻值的电阻最后到了主控芯片去的

网友A:
这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
以前修过九阳的铁釜,报错电网电压低,是一个2W1MΩ的电阻开路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什么情况?

眼神真好,可能就是它开焊了吧?

网友:
估计问题就是4楼说的,电阻开焊了。

网友:
单片机检测输入电压的环节故障。

网友:
有可能就是4楼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什么情况?

眼力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什么情况?

生气了,离家出走了。

网友:
电压检测下偏置电阻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什么情况?

好眼力啊!是修理高手吧!

网友:
还是要远离小米的任何产品

网友:
四楼火眼金精呀,
我还想着电压高串个电阻限压,
这可到好,原有的电阻掉了。

网友:
这眼神不得不佩服,看到这个提示在主图上还一阵好找呢

网友:
厉害了电阻都不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什么情况?

我怀疑这里电阻是检测电压的,自己拆下来的
这个电阻阻值有点偏高,标的是200K,实际测量219K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怀疑这里电阻是检测电压的,自己拆下来的
这个电阻阻值有点偏高,标的是200K,实际测量219K ...

那就继续加大阻值,比如改成250K的试试还报不报错

网友:
看拆下来的的电阻标的是 2203,就是220K啊。

网友:
线路板背面好解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