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建议取消网络设备的硬流控

楼主(2023-11-25):
不好意思,可能有点小白,但我觉得这问题发这里比较合适。
我看了网工用console线通过串口配置那些路由交换等网络设备,都是建议去掉rts/cts,dtr/dsr这些硬流控,不取消可能导致会出现无输出问题,为啥会这样。那竟然不要设置,那console线还设置了这些硬流控线序干嘛

网友A:
不点取消就非得等到流控信号才传输。但是很多设备没用那个,浪费线
设置流控,那是几十年前的CPU处理能力低下使用的,保证可靠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点取消就非得等到流控信号才传输。但是很多设备没用那个,浪费线
设置流控,那是几十年前的CPU处理能力低 ...

谢谢分享,学习。

网友B:
因为流控线根本就没接。大多数只接了rx,tx线。

如果开启流控,要等待对面ready信号才能发,而线没接,你就永远收不到ready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流控线根本就没接。大多数只接了rx,tx线。

如果开启流控,要等待对面ready信号才能发,而线没接,你 ...

意思是现在设备串口就没有这些硬流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意思是现在设备串口就没有这些硬流控

有,如对单片机进行编程还是有的。

网友:
以前基本是RS232对接,现在很多使用中是232转ttl、转usb,即是很多情况没有dtr/rt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如对单片机进行编程还是有的。

那像路由器交换机,这些数通设备是不是几乎都没有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是现在设备串口就没有这些硬流控

一般购买的USB转串口的线,上面那块芯片上,都有流控的引脚,也能用,只是一般没接。

比如全自动烧写ESP8266,就要用上哪些引脚,我就自己焊出来了。

至于单片机,我不知道是否有硬件流控,如果有空余引脚,完全可以自己用代码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购买的USB转串口的线,上面那块芯片上,都有流控的引脚,也能用,只是一般没接。

比如全自动烧写ESP ...

那终端那边是不是也没用这些硬流控啦,比如路由器交换机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流控线根本就没接。大多数只接了rx,tx线。

如果开启流控,要等待对面ready信号才能发,而线没接,你 ...

GND线有接吧。是不是一般只接rx,tx,gnd这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