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转usb视频采集卡,选哪个牌子比较好?

楼主(2023-11-25):
想直接把画面显示到笔记本电脑,不需要再携带一个显示器
用hdmi转usb采集卡是否可以实现以上需求?
各位用过几种hdmi转usb采集卡?用哪种比较可靠呢

网友:
几十块钱的usb hdmi capture一大堆,都大差不差。  手机上下载usb camera app 或者电脑上直接用 相机 软件,都可以识别外置usb采集卡,当摄像头用

网友(2024-01-17):
找个1080P没延迟的,功耗低的才好用,别买网上二三十的稍贵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