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大白CE808S数码播放器

楼主(2023-11-25):
大白CE808S数码播放器,小外孙晚上睡觉时听故事的,这段时间说听到没电后充电很慢,拆开看看

机子很好拆,拧下所有螺丝就可打开外壳

产地:深圳市道勤实业有限公司

主板,采用杰理芯片

检查后没有发现明显问题,大白还得继续测试中。。。

网友:
东西不错,pcb好大,还有大电池

网友:
大白好大,PCB做工还行.类似产品好多都有杰里的IC.

网友A:
又见万能的杰里

会不会是电池老化了导致充电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见万能的杰里

会不会是电池老化了导致充电慢?

楼上说得对哦,试试

网友:
电池容量换个大的!

网友:
换电池又可以焕发青春

支持折腾

网友:
大白播放器,看着胖嘟嘟的。

网友:
故障没检查出来。
再查一下电路

网友:
这个造型太可爱了。

网友:
里面有大大的一块线路板。

网友:
大白造型不 错,万能的杰里无处不在

网友:
估计是电池有问题也。外接电池测试。

网友:
这个能不能联网

网友:
销量小的产品,维修资料比较缺,按个元件慢慢查吧

网友:
换个好点的电池,最好是充电的

网友:
电路板做工不错哟

网友:
电池和充电电路都要查,看是哪一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