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修笔记本电脑适配器(lenovo 42T4418/65W/20V)

楼主(2023-11-25):
联想X200笔记本电脑的电源适配器无输出电压,估计内部元件挂了。

想拆开瞧瞧,可这外壳严丝合缝,封的真是严实,找不到下手的缝隙。

无奈,只得采取大力破拆法,用锤子伺候。经过一番狠狠的敲打终于露出了一丝破绽,再用螺丝刀+刀片逐渐扩大战果,终于撩开了它神秘的面纱,代价是手上留下二道血痕。里面原来是这样滴。

线路板包裹了一周铝散热片。

线路板及元器件上涂满了厚厚的白胶。

正面反面都是胶,依然看不清庐山真面目。

这个白色的胶还挺坚固,既能固定元件和线路板防止晃动,又能起到导热散热的作用。

只得再用刀片、表钎子一点一点剔除白胶,再用酒精清洗。

丑媳妇终于见公婆了,元器件走到了前台。

经测量图中红圈的标示的场管、二极管、三极管均击穿短路了。

损坏的几个零件看不清型号和参数,先搁置,待以后有空时再细细研究吧。

谢谢观赏!

网友:
贴片元件故障比较难判断!

网友:
当料板算了,反正淘个二手的也才二三十块钱...

网友:
感觉这电源不进水不摔坏一般比笔记本的寿命还长。

网友:
是正品,做工很好

网友:
我有个同款,20包邮支付宝微信包邮,闲置也闲置了,不需要你拆外壳了,因为我已经无损拆开过了,用的白色的704封的壳,不影响你拿回家二次折腾,带线,没有动过里面,绝逼超值,谁要呼叫我,先到先得,保真

网友:
能找到贴片损坏元件,功底不错

网友:
做工可以,现在都是超声波封装的比较难拆

网友:
有的也比较好拆,看运气.

网友:
MOS用啥拆的,怎么把电路板搞成这样?

网友:
上次也修了一个!运气好,就是共模电感掉了!加长脚,焊上就可以了!

网友:
不建议修了,带强电不安全

网友:
大电容看着像鼓包了

网友:
备个小台钳,开壳利器。

网友:
不太好修吧

网友:
这种电源外壳不 好 拆

网友:
是正品,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