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星际宝盒cpu上的散热器如何拆下来?(刚刚板子又干废了)

楼主(2023-11-25):
这个星际宝盒cm520发热太大了,想粘一个大点散热器,上次用风枪拆散热器把芯片都吹下来了 ,散热器都没掉!板子干废了。

网友A:
热点没啥事的,有散热片不会烧,没必要加大...

网友:
好像粘死的胶,,加个小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点没啥事的,有散热片不会烧,没必要加大...

温度高了,影响速度,降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度高了,影响速度,降频了

直接上面再粘一块大铝板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温度高了,影响速度,降频了

像他们说的,粘块铝板或者加个小风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他们说的,粘块铝板或者加个小风扇吧...

刚刚板子又干废了。见一楼

网友:
有硅胶溶解剂 或手机屏幕分离切割钼丝金钢丝。如果空间允许且粘贴时没按那么紧,留有空隙那就用薄美工刀慢慢拉切掉——不久前给交换机换过散热器就是这么干的,试过用95%的酒精,可以软化,把外圈的软化了,便于下刀。

网友:
加个迷你静音风扇,比啥都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板子又干废了。见一楼

壕无人性啊,恭喜又得一块料板...

网友:
用换外屏的钼丝或西钢丝

网友:
大力出奇迹啊

网友:
人为加速换新的好法子

网友:
几块钱买卷金钢丝。我以前也头痛,指甲盖大小的散热片干不下来,后来把芯片位置切掉点塞进刀片切割才弄下来,剃须刀片。其它刀片太厚了根本不行

网友:
不好拆,只能在上面再粘一个大点的。或加个风扇。

网友:
大力出奇迹,不想出奇迹就装个风扇

网友:
不好拆,只能在上面再粘一个大点的

网友:
太可惜了。加风扇吧。

网友:
它那个固定的胶相当难拆,我一般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加一个很小的风扇,效果也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