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某宝的万向焊接夹具才18.8 根本不要自己做 万向竹节那种

楼主(2023-11-25):
有的人胡说上百,你这么不说上万呢。

真是解决了我那颤抖的手。。。冻的

楼主:
也许应该发到工具版块吧

网友:
用起来效果如何?造价多少?

网友:
另外的两只手,哈哈哈

网友:
太软了  没支撑力     买过了   还是固定板好用

网友A:
电路板夹在上面估计会晃悠。

网友:
我买了另件一直没装,东西现在也不知放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夹在上面估计会晃悠。

万向节很稳,应该不会晃

网友:
我买了4分接口的软管,甚至可以拿得起500克重的烙铁。
图上这个只能夹小板,连充电器的电源板(带散热片)都夹不住会掉。

网友:
我买了另件一直没装

楼主:
能夹个二极管,线,螺丝什么的,就足够了,关键是比较好移动,

网友:
自己组装了一个,感觉不太好用,吃灰中...

网友:
这价格可以上车

网友:
再加两个可能会比较稳一些

网友:
最多能夹多重的板了?用起来效果如何?

网友:
这个不受力,还是那种传统的稳如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