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24寸液晶显示器,为何最高分辨率才1920*1080:(

楼主(2023-11-25):
22寸显示器都能到这分辨率,
24寸的分辨率为何没有变得更高呢

网友:
面板就是这个指标

网友:
有啥奇怪的,我的笔记本电脑17寸屏幕的,分辨率都是1080p。

网友A:
22寸黄金分辨率应该是1680x1050,也是当时的主流。24寸(应该是23.8寸),就是1080P了,24寸是1920x1200,是人眼比较舒服的点距,适合长时间办公。2K-4K啥的,大多针对游戏和绘图吧,一般上网用户其实没有必要。

网友B:
43的4k用了7年,面板自己坏了,现在用着个32的,分辨率1920*1080

网友:
这是水贴吗?

网友:
分辨率越高,字越小吧!

网友:
长安面包车加97号会不会跑得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寸黄金分辨率应该是1680x1050,也是当时的主流。24寸(应该是23.8寸),就是1080P了,24寸是1920x1200, ...

点距是小的好,无条件的小,要求适中是点阵字年代的说法了

不打游戏,没有手上的问题,只有眼睛看的问题,那更是可以2K4K

网友C:
你咋不看看以前42寸50寸电视都是1080p的?

网友:
我飞利浦23寸的也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寸黄金分辨率应该是1680x1050,也是当时的主流。24寸(应该是23.8寸),就是1080P了,24寸是1920x1200, ...

24寸以上显示器是否不适合办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咋不看看以前42寸50寸电视都是1080p的?

像素点大,适合远处看,不适合近距离看文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的4k用了7年,面板自己坏了,现在用着个32的,分辨率1920*1080

43寸的是电视机吧,
你用它看文字么?

网友:
家里面几个显示器最高也就是1920x1200,还是22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43寸的是电视机吧,
你用它看文字么?

相当于4个21.5的显示器摆一块而已。

网友:
看到楼主水贴我也水一下回复!

网友:
应该有更高分辨率

网友:
看面板规格,制造的时候就做了这么多像素

网友:
引用 网友B:
43的4k用了7年,面板自己坏了,现在用着个32的,分辨率1920*1080

32寸我觉得最少也得2560吧?我有个27寸的1080,看着都觉得难受,现在用的是27寸的2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