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CM4371-50+Z3210的示波、FFT和谐波分析功能

楼主(2023-11-25):
CM4371电流档下显示频率所要求的电流阈值较高(工频下1.3A左右),但其实内部精度足够,通过Z3210连接手机app可以查看波形和FFT频谱,即使小电流下也能读出表上不显示的读数。我是用电脑开关电源测的电流,可以看到开关电源对市电电流造成的畸变,这还是带了主动PFC的。

电压自然也可以

谐波分析

网友A:
不戳,这表栗害,差不多是对标FLUKE378,达到最高CAT4 600V级别(FLUKE319只有CAT3  600V),还有谐波分析功能

网友B:
Z3210单卖也要600左右,没记错的话

讲真做为工具,我还是觉得连接功能可以有,但是硬件支持的能力一定要通过本身屏幕或者指示灯的显示出来。

所有试图用第二块屏幕扩展的功能,都会在只需要简单操作或者看数据的时候感觉很难受。

对日置这个系列的钳表,上一块点阵屏,我觉得是更好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戳,这表栗害,差不多是对标FLUKE378,达到最高CAT4 600V级别(FLUKE319只有CAT3  600V),还有谐波分析 ...

还不一样,378还带相序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Z3210单卖也要600左右,没记错的话

讲真做为工具,我还是觉得连接功能可以有,但是硬件支持的能力一定要通 ...

钳表的屏不能太大,显示图形太勉强了,而且图形的拉伸等操作还是手机上比较方便

网友:
哈哈,说的啥啊,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钳表的屏不能太大,显示图形太勉强了,而且图形的拉伸等操作还是手机上比较方便 ...

图形操作用手机APP或者上位机能接受,但是既然硬件能看谐波,但是机身上不能显示,有点难受。

如果上点阵屏,不要求或者操作显示波形,至少显示出前几次谐波、或者前几次奇数谐波的频率和功率密度数值,感觉还是比拿手机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钳表的屏不能太大,显示图形太勉强了,而且图形的拉伸等操作还是手机上比较方便 ...

当初买钳表之前,纠结了好久钳口比较细的CM4375-50,因为实在是用不到这么大的电流量程,4375低量程又只能看到0.1A,最后没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