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火腿肠HTC手机充电器拆解TCP300,简单改下,给鞋柜开放格感应灯供电用还...

楼主(2023-11-27):
给鞋柜开放格感应灯供电用5V,找了个火腿肠(HTC)手机的老充电器,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这个,5V1A

输出是USB口,正合适

输入缺适配头,要加线,所以拆了

台达代工

板子正面,元件不多,输入EMI被省掉了

底壳

面壳,有透光、遮光设计

应该是亚克力材质的吧

改倒是简单,把输入插片去掉

直接焊两根线从适配头卡扣孔穿出来

扣上面壳就搞定
输出电压5.14V

直接装在开放格上面的柜子里用就是了,肯定比山寨电源稳当得多

简单的电源、简单的改造,顺应环保,更是省钱
书柜开放格用的是MOTO的5V1A充电头,不需要改就没拆了

网友:
物尽其用,不错

网友A:
HTC这品牌手机也不见了

网友:
HTC以前还挺多的,现在没了。

网友B:
还有一种体积更小的5V/1A

网友:
老货USB都金灿灿的吗

网友:
火腿肠,满满的都是情怀啊

网友:
看起来还挺工整的。

网友:
HTC,想当年也是我前三个智能手机的牌子,话说除了换皮的多普达外,HTC好像一直没有做起来。
想当年的T3232,再配个“老山东李”的移动电源,那是相当炸裂的存在,可以上网、可以导航、可以处理QQ消息,那时的人都不敢想象。

网友:
HTC当年要是不胡乱作死,现在最起码也是小米的级别

网友:
这电源看着就很舒服~

网友:
个人感觉把充电器装在隔板下面更美观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C这品牌手机也不见了

曾经的老大呀!可惜浪打浪已经很多年没消息了

网友:
用过火腿肠的人都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体积更小的5V/1A

苹果绿点电源,零几年正品空载不热,仿品空载发热。贝尔金5v1a开关变压器比楼主大点,接一些充电宝指示灯乱闪出错,把低压侧检流电阻短接,再给功率管和开关变压器加铝片散热,可以输出5v2a。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C这品牌手机也不见了

现在HTC在VR和AR领域混的风生水起,可以说是龙头老大了

楼主:
嗯嗯,品牌的质量可靠

网友:
哈哈,安装时的接线很随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