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答应坛友开源一个3R35模块制作DC-ATX

楼主(2023-11-25):
答应坛友开源一个3R35模块制作DC-ATX

以前开源过基于中兴通信拆机模块ZXDN10制作的直插电源板,其实最早的版本就是这个3R35模块制作的。有些坛友存货比较多,现在奉上protel源文件方便大家。
土豪下载:

以下是制作花絮,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挺麻烦的,原件都是从以前做过的ATX拆的,现在都绝版了

网友A:
现在3R33和3R35模块的存货量有点少,大部分网友手头都没有了,要是大神能设计出用LM2596这类常见的IC的电源出来,估计需求量会更大

网友:
正需要这个宝贝!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感觉滤波电容少了

网友B:
现在还能买上这个模块吗。

网友C:
这个必须用精确稳压的12V电源吗,不能用12V蓄电池?

网友:
3R35模块,刚好手上还有10几个,就是不知能带多少W的负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必须用精确稳压的12V电源吗,不能用12V蓄电池?

蓄电的电压池应该也相当稳定,可以使用。

网友:
3r33 效果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蓄电的电压池应该也相当稳定,可以使用。

我看这个12V输入直通输出的,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3R33和3R35模块的存货量有点少,大部分网友手头都没有了,要是大神能设计出用LM2596这类常见的IC的电源 ...

2596那玩意pwm频率低。。。。效率极低,有点嫌弃

网友:
可惜手头没有这个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3R33和3R35模块的存货量有点少,大部分网友手头都没有了,要是大神能设计出用LM2596这类常见的IC的电源 ...

3r33不就是现在mini360的电源模块吗 1块钱一个

网友:
3r33功率能到多少?

网友:
3r33,和mini360不一回事

网友:
高手高手,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能买上这个模块吗。

买个ZXDN10不香吗,就是工作时候需要散热,出10A电流没问题

网友:
漂亮!
当年也是白菜价,只不过没有3R33红

网友:
我买了成品的DC-ATX模块,但是12V输出功率太小了。如果12v直通,那么主板和显卡的12v一直有电。楼主的这个12V通断控制线路,可以怎么改一下,用DC-ATX模块输出12v或者5v控制。达到直通12v和DC-ATX模块同时开启,同时关闭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