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上有四块网卡,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3-11-25):
公司更新设备,更换下来两个旧的主机,其中一个被当作值班室的办公电脑来用,重新安装了操作系统,查看硬件配置发现这台主机配置了四块网卡,不知道在平时使用中四块网卡能起到什么作用吗?

网友A:
这个并不表示有四块物理网卡吧?要不看看实物?

网友:
I217是块物理网卡

网友B:
工作站吧~多网卡常见于服务器和工作站,存储、数据库热备镜像用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并不表示有四块物理网卡吧?要不看看实物?

背部有四个网线接口,其中两个被封堵,应该有四块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站吧~多网卡常见于服务器和工作站,存储、数据库热备镜像用得到

对,是个工作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部有四个网线接口,其中两个被封堵,应该有四块网卡

多网需求。如果不接入路由器,很多专网应用需要一张网卡。

网友:
要访问相互隔离的4个不同性质的网络。比如:自己屋里几台电脑组成的小局域网(共享自己屋里的打印机)、单位自己的内部网(专用网段并有独立的拨号程序)、互联网(物理分别 连接 电信宽带、联通宽带)。

网友:
有需求就有用!!

网友:
内外网隔离?

网友:
当网络摄像机用。

网友:
工控机的话,网卡可以接工业相机,工业打印机,工业控制器,PLC等等

网友:
因为一块网卡达不到吞吐量要求

网友(2024-03-25):
这个没必要费解吧

网友:
都在一个主板上,怎么可能做到内外网真正隔离?

网友:
Intel Pro 1000 PT DUAL PORT是一个双网口的pcie网卡
I217-LM是主板上的单网口网卡
多网口玩法无非是端口聚合(多网口合成一个逻辑单口,速度翻倍)或者桥接转发(类似软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