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这个是MLC芯片么?检测图中A8数据7000是PE次数么?

楼主(2023-11-25):
这个是什么芯片?检测图中A8数据7000?

楼主:
这个也是MLC么?PE7000次?

网友A:
L06B制程的3D mlc,不过SG等级的话颗粒可能不算太好

网友:
sg不行的,没法正常安心使用。

网友B:
so good…级别不低…大胆用…问题不大

网友:
我有一块金泰克的128G,也是擦除7000次,估计也是MLC的

网友:
以前硬盘容量虽小,都是mlc,现在qlc都商用了

网友(2024-01-30):
引用 网友B:
so good…级别不低…大胆用…问题不大

确定不该是Super Good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L06B制程的3D mlc,不过SG等级的话颗粒可能不算太好

没事,至少比SS强